[技术求助]
上电就烧MOS管

楼主(2016-04-28):
反激电源次级的肖特基整流管短路,一通电就把初级的MOS管烧掉了,发生这种情况是什么原因?本来想是不是电源的短路保护没起作用,但是输出终端那里的正负短路却没有烧MOS换,电源保护了,只有肖特基整流管那里一短路就会烧,如果这是短路保护没起作用,那会跟哪些电路元件有关系呢?

网友A:
是不是原边峰值电流保护点太高了

网友B:
这种短路和平时说的短路保护是两回事就好像将初级的MOS的DS短路
这种情况下,只能将MOS规格选高,过流点设低。

网友C:
次级二极管短路有很多问题,比如当次级二极管短路后就相当于一个正激变压器,这时候一般输出电压很高

网友D:
电流太大了

网友:
感觉电流大,一通电mos就烧了,输出端短接没事,是不是么有假性负载。反激相当于buck

网友E:
反激电源, 在 MOS 开通时变压器吸收能量, 由自感特性来限制电流提升, 肖特基整流管短路就破坏了这个特性, 通过互感释放掉了, 电流急剧上升, 应该能够根据电流检测和保护电流来起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