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驱动GT960触摸屏

楼主(2016-04-28):
最近在做一个实验,使用STM32F103,驱动GT960触摸屏,但厂家没有给测试程序,调试起来太麻烦了,好久都没调好,I2C接口,请问各位大神有没有做好的程序呀,有的话能给我参考一下吗?谢谢

网友A:
参考GT960触摸屏的手册一步一步去配置,不要想得太复杂,参考时序很容易的

网友B:
之前用过GT970,触摸屏读出的坐标和物理坐标不一致,而且触摸屏上有几块死区没反应

网友C:
还是向厂家要个测试程序把

网友D:
//程序声明:本程序参考正点原子的IIC程序代码,并在战舰STM32上测试通过

#include "delay.h"
#include "sys.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touch.h"

int main(void)
{
         u8 Numbe=0;
        delay_init(72);                     //延时函数初始化
        NVIC_Configuration();          //设置NVIC中断分组2:2位抢占优先级,2位响应优先级
        uart_init(9600);         //串口初始化为9600
        Touch_Init();

        while(1)
        {

                Numbe=GT960_GetTouch_XY();  //读取坐标
                if(Numbe==1)  //触摸屏被按下
                {
                        USART_SendData(USART1, (TOUCH_Data.T_X>>8));//发送X轴数据
                        delay_ms(5);
                        USART_SendData(USART1, (TOUCH_Data.T_X&0xFF));//发送X轴数据
                        delay_ms(5);
                        USART_SendData(USART1, TOUCH_Data.T_Y>>8);//发送X轴数据
                        delay_ms(5);
                        USART_SendData(USART1, TOUCH_Data.T_Y&0xFF);//发送X轴数据
                        delay_ms(5);
                        TOUCH_Data.T_PressDown=0x02;   //坐标以读取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