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程序跑飞

楼主(2016-04-28):
在实践应用中,经常会出现DSP程序跑飞,对于这个问题有什么好的方法应对啊?

网友A:
给每个ROM各地址段设置狗,找出DSP程序跑飞到地方,并进行分析,最后确保程序无狗情况也不能飞

网友B:
一般的都是用看门狗,跑飞了会重新启动

网友C:
把电源的抗干扰干扰做好一点,滤波做好一点,有些时候程序跑飞很可能是干扰引起的

网友D:
首先还是考虑程序是否存在bug,修复bug;一般为了保险用看门狗

网友E:
变量类型有没有bug,会不会溢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