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LDO选择问题

楼主(2016-04-28):
电路板的电源输入是DC-DC+12v,由于板子是对微电流进行放大,对噪音比较敏感,想在输入电源后加一个LDO,改善电源质量,由于板子上运放要求Power为正负12v,因此要求LDO能够输出正负12v,请问LDO如何选择,如何实现?

网友A:
TPS7A30 为负压LDO,TPS7A49 为 正压LDO,看是否符合你要求

网友B:
LDO输入和输出最好有个1V左右压降以确保LDO工作稳定。

网友C:
LDO肯定有压降的,你输入就是正负12V了,想要保持原来的电压,肯定是不现实的。

网友D:
LDO没有能力把正供电变成负供电

网友:
把正供电变成负供电

不是加GND参考点吗

网友E:
7812 7912

网友E:
一般用着两个输出正负电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