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转换器-信号链]
XTR115输入0V,输出还有0.16mA,怎么回事?

楼主(2016-04-28):
(无正文)

网友A:
@airwill @玄德 我认为这样的情况是正常的,就像运放的偏置电压一样。

楼主:
0.16mA已经驱动线圈中的电磁铁动作了,怎样能变为0呢?

网友B:
这是个4-20mA 电流环路发送器, 不知道是不是跟你外接那个三极管有关系
能否先上个电路图, 标一下关键点测到的电压.

楼主:
三极管去掉也有0.16mA,估计是XTR内部的三极管漏电流

网友B:
整个手册也只给出了电源的静态电流, 并没有给出 Io 的静态输出. 特性也只讲  4~20mA 的范围

网友C:
这种情况不符合要求。难道我用的是假货?还是XTR115就是这样

楼主:
数据手册上写的“精密电流输出变送器”,160uA也太大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