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使用STM32提供的DSP库进行FFT

楼主(2016-04-28):
因为需要在STM32F103系列处理器上,对采集的音频信号进行FFT,所以花了一些时间来研究如何高效并精确的在STM32F103系列处理器上实现FFT。在网上找了很多这方面的资料做实验并进行比较,最终选择了使用STM32提供的DSP库这种方法。

  本文将以一个实例来介绍如何使用STM32提供的DSP库函数进行FFT。

楼主:
1.FFT运算效率
  使用STM32官方提供的DSP库进行FFT,虽然在使用上有些不灵活(因为它是基4的FFT,所以FFT的点数必须是4^n),但其执行效率确实非常高效,看图1所示的FFT运算效率测试数据便可见一斑。该数据来自STM32 DSP库使用文档。
图1 FFT运算效率测试数据
  由图1可见,在STM32F10x系列处理器上,如果使用72M的系统主频,进行64点的FFT运算,仅仅需要0.078ms而已。如果是进行1024点的FFT运算,也才需要2.138ms。

楼主:
2.如何使用STM32提供的DSP库函数
2.1下载STM32的DSP库
  大家可以从网上搜索下载得到STM32的DSP库,这里提供一个下载的地址:
2.2添加DSP库到自己的工程项目中
  下载得到STM32的DSP库之后,就可以将其添加到自己的工程项目中了。
  其中,inc文件夹下的stm32_dsp.h和table_fft.h两个文件是必须添加的。stm32_dsp.h是STM32的DSP库的头文件。
  src文件夹下的文件可以有选择的添加(用到那个添加那个即可)。因为我只用到了256点的FFT,所以这里我只添加了cr4_fft_256_stm32.s文件。添加完成后的项目框架如图2所示。
图2 项目框架
2.3模拟采样数据
  根据采样定理,采样频率必须是被采样信号最高频率的2倍。这里,我要采集的是音频信号,音频信号的频率范围是20Hz到20KHz,所以我使用的采用频率是44800Hz。那么在进行256点FFT时,将得到44800Hz / 256 = 175Hz的频率分辨率。
  为了验证FFT运算结果的正确性,这里我模拟了一组采样数据,并将该采样数据存放到了long类型的lBufInArray数组中,且该数组中每个元素的高16位存储采样数据的实部,低16位存储采样数据的虚部(总是为0)。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是因为后面要调用STM32的DSP库函数,需要传入的参数规定了必须是这样的数据格式。

楼主:
下面是具体的实现代码:
/******************************************************************
函数名称:InitBufInArray()
函数功能:模拟采样数据,采样数据中包含3种频率正弦波(350Hz,8400Hz,18725Hz)
参数说明:
备    注:在lBufInArray数组中,每个数据的高16位存储采样数据的实部,
          低16位存储采样数据的虚部(总是为0)
作  者:博客园 依旧淡然(http://www.cnblogs.com/menlsh/)
*******************************************************************/
void InitBufInArray()
{
    unsigned short i;
    float fx;
    for(i=0; i<NPT; i++)
    {
        fx = 1500 * sin(PI2 * i * 350.0 / Fs) +
             2700 * sin(PI2 * i * 8400.0 / Fs) +
             4000 * sin(PI2 * i * 18725.0 / Fs);
        lBufInArray[i] = ((signed short)fx) << 16;
    }
}
其中,NPT是采样点数256,PI2是2π(即6.28318530717959),Fs是采样频率44800。可以看到采样数据中包含了3种频率的正弦波,分别为350Hz,8400Hz和18725Hz。
2.4调用DSP库函数进行FFT
  进行256点的FFT,只需要调用STM32 DSP库函数中的cr4_fft_256_stm32()函数即可。该函数的原型为:
  void cr4_fft_256_stm32(void *pssOUT, void *pssIN, uint16_t Nbin);
  其中,参数pssOUT表示FFT输出数组指针,参数pssIN表示要进行FFT运算的输入数组指针,参数Nbin表示了点数。至于该函数的具体实现,因为是用汇编语言编写的,我也不懂,这里就不妄谈了。
  下面是具体的调用实例:
  cr4_fft_256_stm32(lBufOutArray, lBufInArray, NPT);
  其中,参数lBufOutArray同样是一个long类型的数组,参数lBufInArray就是存放模拟采样数据的采样数组,NPT为采样点数256。
  调用该函数之后,在lBufOutArray数组中就存放了进行FFT运算之后的结果数据。该数组中每个元素的数据格式为;高16位存储虚部,低16位存储实部。

楼主:
2.5计算各次谐波幅值

  得到FFT运算之后的结果数据之后,就可以计算各次谐波的幅值了。

  下面是具体的实现代码:
/******************************************************************
函数名称:GetPowerMag()
函数功能:计算各次谐波幅值
参数说明:
备  注:先将lBufOutArray分解成实部(X)和虚部(Y),然后计算幅值(sqrt(X*X+Y*Y)
作  者:博客园 依旧淡然(http://www.cnblogs.com/menlsh/)
*******************************************************************/
void GetPowerMag()
{
    signed short lX,lY;
    float X,Y,Mag;
    unsigned short i;
    for(i=0; i<NPT/2; i++)
    {
        lX  = (lBufOutArray[i] << 16) >> 16;
        lY  = (lBufOutArray[i] >> 16);
        X = NPT * ((float)lX) / 32768;
        Y = NPT * ((float)lY) / 32768;
        Mag = sqrt(X * X + Y * Y) / NPT;
        if(i == 0)
            lBufMagArray[i] = (unsigned long)(Mag * 32768);
        else
            lBufMagArray[i] = (unsigned long)(Mag * 65536);
    }
}
其中,数组lBufMagArray存储了各次谐波的幅值。

楼主:
2.6实验结果
  通过串口,我们可以将lBufMagArray数组中各次谐波的幅值(即各个频率分量的幅值)输出打印出来,具体实验数据如下所
i,         P,       Mag,         X,         Y
   0,         0,         4,         0,        -4
   1,       175,        14,        -6,        -4
   2,       350,      1492,       746,        -3
   3,       525,        11,        -5,        -3
   4,       700,         8,        -3,        -3
   5,       875,         8,        -4,        -2
   6,      1050,         6,        -3,         0
   7,      1225,         6,        -3,         0
   8,      1400,         8,        -4,        -2
   9,      1575,         8,        -4,         0
  10,      1750,         4,        -2,         0
  11,      1925,         8,        -4,        -1
  12,      2100,         6,        -3,         0
  13,      2275,         5,        -2,        -2
  14,      2450,         6,        -3,        -1
  15,      2625,         8,        -3,        -3
  16,      2800,         4,        -2,         0
  17,      2975,         6,        -3,        -1
  18,      3150,         6,        -3,         0
  19,      3325,         6,        -3,         0
  20,      3500,         2,        -1,         0
  21,      3675,         4,        -2,         0
  22,      3850,         4,        -2,         0
  23,      4025,         4,        -2,         0
  24,      4200,         6,        -3,         0
  25,      4375,         6,        -3,         0
  26,      4550,         4,        -2,         0
  27,      4725,         6,        -3,         0
  28,      4900,         2,        -1,         0
  29,      5075,         4,        -2,        -1
  30,      5250,         4,        -2,         0
  31,      5425,         2,        -1,         0
  32,      5600,         4,        -2,        -1
  33,      5775,         6,        -3,        -1
  34,      5950,         2,        -1,        -1
  35,      6125,         6,        -3,        -1
  36,      6300,         2,        -1,         0
  37,      6475,         6,        -3,         0
  38,      6650,         4,        -2,         0
  39,      6825,         4,        -2,        -1
  40,      7000,         2,        -1,         0
  41,      7175,         6,        -3,         0
  42,      7350,         2,        -1,         0
  43,      7525,         2,        -1,         0
  44,      7700,         2,        -1,         0
  45,      7875,         2,        -1,         0
  46,      8050,         4,        -2,         0
  47,      8225,         2,        -1,         0
  48,      8400,      2696,      1348,         0
  49,      8575,         2,        -1,        -1
  50,      8750,         0,         0,         0
  51,      8925,         4,        -2,        -1
  52,      9100,         2,         0,        -1
  53,      9275,         0,         0,         0
  54,      9450,         2,        -1,        -1
  55,      9625,         2,        -1,         0
  56,      9800,         2,        -1,         0
  57,      9975,         2,        -1,        -1
  58,     10150,         2,        -1,        -1
  59,     10325,         2,        -1,         0
  60,     10500,         0,         0,         0
  61,     10675,         2,        -1,         0
  62,     10850,         4,        -2,        -1
  63,     11025,         2,        -1,        -1
  64,     11200,         0,         0,         0
  65,     11375,         2,        -1,         0
  66,     11550,         0,         0,         0
  67,     11725,         2,        -1,        -1
  68,     11900,         2,        -1,        -1
  69,     12075,         2,        -1,         1
  70,     12250,         2,        -1,         1
  71,     12425,         4,        -2,         1
  72,     12600,         4,        -2,        -1
  73,     12775,         2,        -1,         1
  74,     12950,         0,         0,         0
  75,     13125,         4,        -2,         0
  76,     13300,         4,        -2,         0
  77,     13475,         2,        -1,         0
  78,     13650,         2,        -1,         0
  79,     13825,         4,        -2,        -1
  80,     14000,         2,        -1,         0
  81,     14175,         4,        -2,         0
  82,     14350,         2,        -1,         1
  83,     14525,         4,        -2,         1
  84,     14700,         4,        -2,         1
  85,     14875,         2,        -1,         1
  86,     15050,         4,        -2,         0
  87,     15225,         2,        -1,         0
  88,     15400,         4,        -2,         1
  89,     15575,         4,        -2,         1
  90,     15750,         2,        -1,         0
  91,     15925,         2,        -1,         1
  92,     16100,         2,        -1,         1
  93,     16275,         2,        -1,         1
  94,     16450,         4,        -2,         1
  95,     16625,         2,        -1,         1
  96,     16800,         2,        -1,        -1
  97,     16975,         4,        -2,         0
  98,     17150,         2,        -1,         0
  99,     17325,         4,        -2,         0
100,     17500,         4,        -2,         1
101,     17675,         4,        -2,         0
102,     17850,         4,        -2,         1
103,     18025,         4,        -2,        -1
104,     18200,         2,        -1,         1
105,     18375,         4,        -2,         0
106,     18550,         2,        -1,         1
107,     18725,      3996,      1998,         1
108,     18900,         2,        -1,         0
109,     19075,         2,        -1,         1
110,     19250,         4,        -2,         1
111,     19425,         4,        -2,         1
112,     19600,         2,         0,         1
113,     19775,         2,        -1,         0
114,     19950,         0,         0,         0
115,     20125,         4,        -2,         1
116,     20300,         2,         0,         1
117,     20475,         2,         0,         1
118,     20650,         2,        -1,         1
119,     20825,         2,        -1,         1
120,     21000,         2,        -1,         1
121,     21175,         2,        -1,         0
122,     21350,         2,         0,         1
123,     21525,         2,        -1,         0
124,     21700,         0,         0,         0
125,     21875,         2,        -1,         1
126,     22050,         2,        -1,         1
127,     22225,         2,         0,         1
在以上的实验数据中,我们分别打印出来了点数、频率、幅值、实部、虚部信息。
  由以上的实验数据,我们可以看出,在频率为350Hz,8400Hz和18725Hz时,幅值出现峰值,分别为1492、2696和3996,这与我们所预期的结果正好相符,从而验证了实验结果的正确性。

网友A:
另外,我想问下,什么情况下要使用fft啊。

网友B:
谢谢楼主分享,正准备搞音频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外,我想问下,什么情况下要使用fft啊。

做频谱应用的时候,比如你要做个音乐的频谱仪,就是唱歌的时候,显示那种频谱。

楼主:
不用谢,有用就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做频谱应用的时候,比如你要做个音乐的频谱仪,就是唱歌的时候,显示那种频谱。 ...

图像方面会用到的么。有空根据您的帖子也弄弄这个。

网友C:
这个103就可以用做DSP处理吗,我记得是F4才有这个功能啊

楼主:
音乐频谱是最常用的,复杂点就是人声识别。

楼主:
DSP酷不错,可以做声音的频谱图。

楼主(2016-05-31):
使用STM32 的DSP库进行FFT变换

/*
*********************************************************************************************************
FileName:dsp_asm.h
*********************************************************************************************************
*/

#ifndef  __DSP_ASM_H__
#define  __DSP_ASM_H__
*********************************************************************************************************
*                                            FUNCTION PROTOTYPES
*********************************************************************************************************
*/

void    dsp_asm_test(void);
void  dsp_asm_init(void);

#endif                                                          /* End of module include.                               */
/*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
/*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
/*
* FileName:dsp_asm.c
* Author:Bobby.Chen
* Email:heroxx@163.com
* Date:2010-08-11
* Description:This file showes how to use the dsp library in mdk project.
*                  使用三角函数生成采样点,供FFT计算
*                  进行FFT测试时,按下面顺序调用函数即可:
*                   dsp_asm_init();
*                   dsp_asm_test();
*/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dsp_asm.h"
#include "stm32_dsp.h"
#include "table_fft.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math.h>

/*
*********************************************************************************************************
*                                           LOCAL CONSTANTS
*********************************************************************************************************
*/
#define PI2 6.28318530717959
// Comment the lines that you don't want to use.
// 要模拟FFT,请注释掉其他的预定义
// 此处也可以全部注释掉,在MDK的工程属性->"C/C++"->"Preprocessor Symbols"-"Define:"中添加NPT_XXX项目
// 但是这样做法的缺点是每次修改XXX数据,都会导致MDK下次编译时会编译全部文件,速度太慢。
//#define NPT_64 64
#define NPT_256 256
//#define NPT_1024 1024

// N=64,Fs/N=50Hz,Max(Valid)=1600Hz
// 64点FFt,采样率3200Hz,频率分辨率50Hz,测量最大有效频率1600Hz
#ifdef NPT_64
#define NPT 64
#define Fs  3200
#endif

// N=256,Fs/N=25Hz,Max(Valid)=3200Hz
// 256点FFt,采样率6400Hz,频率分辨率25Hz,测量最大有效频率3200Hz
#ifdef NPT_256
#define NPT 256
#define Fs  6400
#endif

// N=1024,Fs/N=5Hz,Max(Valid)=2560Hz
// 1024点FFt,采样率5120Hz,频率分辨率5Hz,测量最大有效频率2560Hz
#ifdef NPT_1024
#define NPT 1024
#define Fs  5120
#endif

/*
*********************************************************************************************************
*                                       LOCAL GLOBAL VARIABLES
*********************************************************************************************************
*/
extern  uint16_t  TableFFT[];
long lBUFIN[NPT];         /* Complex input vector */
long lBUFOUT[NPT];        /* Complex output vector */
long lBUFMAG[NPT];/* Magnitude vector */
/*
*********************************************************************************************************
*                                      LOCAL FUNCTION PROTOTYPES
*********************************************************************************************************
*/
void dsp_asm_powerMag(void);

/*
*********************************************************************************************************
*   Initialize data tables for lBUFIN
* 模拟采样数据,采样数据中包含3种频率正弦波:50Hz,2500Hz,2550Hz
* lBUFIN数组中,每个单元数据高字(高16位)中存储采样数据的实部,低字(低16位)存储采样数据的虚部(总是为0)
*********************************************************************************************************
*/
void  dsp_asm_init()
{
  u16 i=0;
  float fx;
  for(i=0;i<NPT;i++)
  {
    fx  = 4000 * sin(PI2*i*50.0/Fs) + 4000 * sin(PI2*i*2500.0/Fs) + 4000*sin(PI2*i*2550.0/Fs);
    lBUFIN = ((s16)fx)<<16;
  }
}

/*
*********************************************************************************************************
*   Test FFT,calculate powermag
*   进行FFT变换,并计算各次谐波幅值
*********************************************************************************************************
*/
void  dsp_asm_test()
{
// 根据预定义选择合适的FFT函数
#ifdef NPT_64
  cr4_fft_64_stm32(lBUFOUT, lBUFIN, NPT);
#endif

#ifdef NPT_256
  cr4_fft_256_stm32(lBUFOUT, lBUFIN, NPT);
#endif

#ifdef NPT_1024
  cr4_fft_1024_stm32(lBUFOUT, lBUFIN, NPT);
#endif

  // 计算幅值
  dsp_asm_powerMag();

//  printf("No. Freq      Power\n");
//  for(i=0;i<NPT/2;i++)
//  {
//    printf("%4d,%4d,%10d,%10d,%10d\n",i,(u16)((float)i*Fs/NPT),lBUFMAG,(lBUFOUT>>16),(lBUFOUT&0xffff));
//  }
//  printf("*********END**********\r\n");
}
/*
*********************************************************************************************************
*   Calculate powermag
*   计算各次谐波幅值
*   先将lBUFOUT分解成实部(X)和虚部(Y),然后计算赋值(sqrt(X*X+Y*Y)
*********************************************************************************************************
*/
void dsp_asm_powerMag(void)
{
  s16 lX,lY;
  u32 i;
  for(i=0;i<NPT/2;i++)
  {
    lX  = (lBUFOUT << 16) >> 16;
    lY  = (lBUFOUT >> 16);
    {
    float X    = NPT * ((float)lX) /32768;
    float Y    = NPT * ((float)lY) /32768;
    float Mag = sqrt(X*X + Y*Y)/NPT;
    lBUFMAG    = (u32)(Mag * 65536);
    }
  }
}

// 笔者使用的是金牛开发板,CPU为STM32F107VC;JLink V8,MDK-ARM 4.10

// 注意FFT运算结果的对称性,也即256点的运算结果,只有前面128点的数据是有效可用的。
// 64点FFT运算结果图(局部):

上图中,数组下标X对应的谐波频率为:N×Fs/64=N×3200/64=N*50Hz.

lBUFMAG[1] 对应 50Hz谐波幅值

上图中由于FFT分辨率50HZ,最大只能识别1600Hz谐波,导致结果中出现错误的数据。
// 256点FFT运算结果图(局部):

上图中,数组下标X对应的谐波频率为:N×Fs/256=N×6400/256=N*25Hz.

lBUFMAG[2] 对应 2×25 =50Hz谐波幅值

lBUFMAG[100] 对应 100×25=2500Hz谐波幅值

lBUFMAG[102] 对应 102×25=2550Hz谐波幅值

// 1024点FFT运算结果图(局部):

上图中,数组下标X对应的谐波频率为:N×Fs/1024=N×5120/1024=N*5Hz.

lBUFMAG[10] 对应 10×5 =50Hz谐波幅值

lBUFMAG[500] 对应 500×5=2500Hz谐波幅值

lBUFMAG[510] 对应 510×5=2550Hz谐波幅值

该工程中模拟信号源为:4000 * sin(PI2*i*50.0/Fs) + 4000 * sin(PI2*i*2500.0/Fs) + 4000*sin(PI2*i*2550.0/Fs)

信号为1个50Hz、1个2500Hz、1个2550Hz的正弦波混合信号,幅值为均为4000。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谢谢分享,学习了

大家公共同进步,你也有空多多分享。

楼主:
这个芯片学习的人很多的。

楼主(2016-11-27):
以前很流行用这个频谱图来显示音乐播放器的节奏的。

网友E:
楼主,您这个的编程环境是什么?IAR还是MDK?按照你说的方法把inc文件和src文件加入到工程中以后,编译没有问题,但是假如你写的这几个函数的时候编译就出现问题了,是需要把这几个函数加入的mian.c吗?还是要新建一个头文件包含?本人小白,希望多多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您这个的编程环境是什么?IAR还是MDK?按照你说的方法把inc文件和src文件加入到工程中以后,编译没有 ...

IAR ,只要把相关路径包含进来就行了,跟什么没问题。你也可以拷贝到工程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