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F107VCT6的vbus当作为设备时,一定要接5v or 3.3v吗

楼主(2016-04-28):
      最近用到了usb,所以画了照着神州开发板画了个板子,但是并未用到串口,所以没有引出,最终导致usb不识别,最后一查才知道最为设备时vbus需要接5v or 3.3v,接上后立即识别。
    网上看了很多,也有人说 在程序中处理vbusdisablesensing 等等什么的,但是我在程序中未发现此类标识,或者说软上拉D+,也不能识别,大家是否遇到过,是怎么解决的,能否说说

网友A:
如果只是固定做DEVICE, 可以自供电,VBUS就不是必须的了。

你代码里可以关闭VBUS检查。VBUS_SENSING_。。。。;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只是固定做DEVICE, 可以自供电,VBUS就不是必须的了。

你代码里可以关闭VBUS检查。VBUS_SENSING_。。 ...

我是用的是usb供电,代码里关闭后就不能识别了

网友B:
实际上在这之间也是可以的,不要死扣那个数值。除非你要用到ADC基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实际上在这之间也是可以的,不要死扣那个数值。除非你要用到ADC基准。

不是那个意思,我的意思是不连接5v的话,怎么成功识别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是那个意思,我的意思是不连接5v的话,怎么成功识别了?

USB的标准就是5V,一般都会有个USB电控芯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