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CB焊接在pcb上的问题

楼主(2016-04-29):
      我们现在要把一块PCB表贴焊接在另一块PCB上,下面的PCB引脚还好办,上面的PCB引脚怎么做呢? 我想把焊盘放在keepout层上,不知是否可行,关键是PCB的侧面如何镀锡?

网友A:
试试两板垂直?

网友B:
排针进行叠板不行么?

网友C:
为啥要焊呢 接插件不是很多可以选么 焊上还不好维修
上下对齐了 弄些个过孔 然后穿上插针 电阻腿啥的焊上

楼主:
客户的高度太小,只能表贴

网友D:
那也应该可以用FPC连接器吧

网友E:
用邮票孔就行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邮票孔就行了啊

邮票孔是焊盘上走个keepout 吗

网友F:
找个厂家问吧。

网友E:
引用 楼主:
邮票孔是焊盘上走个keepout 吗

也可以这么做,但是还是建议在机械层做,就是画的时候就直接在你的机械边界线上画一个完整的焊盘,圆心与边界线重合即可。PCB加工时叫半孔焊盘,会加收加工费的

网友G:
邮票孔知道吗

网友H:
看连接,有图:
&fromurl=ippr_z2C%24qAzdH3FAzdH3Ftgu5_z%26e3Bkdk8mb_z%26e3Bv54AzdH3Ff8mb-n0m00cd0_z%26e3Bip4s&gsm=0&rpstart=0&rpnum=0

网友I:
半孔工艺,就是把平时用的过孔一半放在PCB一半放在板外。百度一下,半孔工艺

网友J:
你就画全孔。告诉做板的做成半孔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