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源码] 两中断AD转换问题求助

楼主(2016-04-29):
AD的转换方式是:1 启动 2等待标志位 3读取
现在我的问题是,我有两个中断,A和B,A和B的中断时间很接近,如果我在A中启动AD转换,然后没在A执行条件2和3,在转换过程中进入到了B中断,然后我再B中断执行的2和3,请问这样会不会打算AD中断?

网友A:
时间都很短  你确定 你的两个中断能控制到那个精度?  不想打断AD采集就给个高一点的优先级啊,若你在两个中断切换过程中 AD 转换完成了已经,那B中断执行AD完成等待,程序还不死在等待AD转换完成标志位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时间都很短  你确定 你的两个中断能控制到那个精度?  不想打断AD采集就给个高一点的优先级啊,若你在两个 ...

AD转换完成标志位不就变了么,那这个时候进入B是不是就过了这句话呀

网友B:
一般中断都有优先级设置的 ,你将A中断优先级设置高于B就可以了,还有你只要打开了ad中断,在ad采集的同时,程序是依然继续在运行的运行的的,你只要等待ad转换完成标志位置位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中断都有优先级设置的 ,你将A中断优先级设置高于B就可以了,还有你只要打开了ad中断,在ad采集的同时 ...

嗯,我没开中断嵌套,那按照你的意思就是说我的说法是成立的?
就是说我在A开了AD转换,然后A中断退出,过1-2us进入B中断然后我就在B中断等待AD的标志位即可是吧?

网友B:
按我的理解这样是可以的

网友C:
这样容易挂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