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主机究竟如何读取从机的数据?

楼主(2016-04-29):
(无正文)

网友A:
发送一个应答信号。

网友A:
接收到 固定指令然后发送数据

网友B:
必须有指令才能发送数据

网友C:
这一款  比较新   使用的人应该比较少

网友C:
楼主是用在项目中了吗   稳定性怎么样

网友D:
有响应机制的

网友D:
发送数据,触摸usb的线程吧

网友E:
感觉应该是这个,从机告诉主机有数据要读

网友F:
这个是按照一定的机制进行的。

网友G:
是不是有响应机制啊

网友H:
谁有usb通信的例程

网友I:
是不是从机先向主机发信号,说明有数据要读,主机再去读

楼主(2016-09-16):
统一回复,这个还是跟USB协议有关,虽然我也还不是特别懂,感兴趣的看看协议吧~~USB感觉稳定性一般,不知道是不是普遍问题,毕竟USB大部分还是用作商用的,结贴。

网友J:
这个在涉及的时候最好给主机一个中断信号的提示。

网友J:
并且该信号在主机中的响应优先级还比较高的。

网友K:
这个就先研究下USB的总线协议的

网友L:
数据协议是第一位的,还一个就是要注重USB的优先级的设计

网友M:
这个是有SUb的操作协议的,多检查下设置的。

网友N:
这个是根据数据协议的要求的,没杀别的要求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