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keil

楼主(2016-04-29):
keil 里没有N798132这款单片机,可以用哪个代替?

网友A:
你确认你没有写错吗,百度都搜索不到一个词。

网友B:
没听说过这个芯片,是不是写错了?

网友C:
如果是51单片机,你直接选个配置一样的型号的就行了,通用的。

网友D:
没有这个吧,你问问代理,看看他们卖的有这个芯片没,有的话肯定有开发软件,比如相关的头文件和支持驱动。

网友E:
你首先要有相关的头文件,如果有的话,找个内核一样的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确认你没有写错吗,百度都搜索不到一个词。

没有写错,找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听说过这个芯片,是不是写错了?

N79E8132这个芯片,新唐的8051 4T 系列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首先要有相关的头文件,如果有的话,找个内核一样的就可以了。

嗯,这个我在官网上找到了,不过还是谢谢了

网友A:
应该是百度没有收录,我之前不知道新唐做51,没有见在论坛推广过。我也下载那个驱动和例程看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N79E8132这个芯片,新唐的8051 4T 系列

4T的是不是比1T的速度快4倍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B:
4T的是不是比1T的速度快4倍啊?

如果时钟频率相同的话大约1T是4T的4倍

网友B:
引用 网友F:
如果时钟频率相同的话大约1T是4T的4倍

这个T是个什么概念,是越大越好,还是越小越好

网友G:
发现现在这些软件越搞越大,也没有见增加什么好用的功能,Keil都出到5了,几年前那个个Keil2就几兆大小,还非常好用。

网友E:
官方提供的有头文件,你可以 找到导入就行了。

网友H:
上面版主发的应该就是那个驱动吧,安装后在Keil里可以找到,支持最新的Keil V5吗?

网友I(2016-05-29):
好多公司的单片机是没有被Keil收录的,估计收录的都是交钱的那些,没有交好处费的就只能自己提供扩展插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上面版主发的应该就是那个驱动吧,安装后在Keil里可以找到,支持最新的Keil V5吗? ...

支持的,我用的就是KEIL  V5

楼主:
引用 网友I:
好多公司的单片机是没有被Keil收录的,估计收录的都是交钱的那些,没有交好处费的就只能自己提供扩展插件了 ...

不是没有收录,我感觉应该是避免软件太大,你用不到的芯片太多,全放在C盘,占内存太大

网友A:
楼主添加了那个支持的驱动后,用起来好用 吗?

网友I:
引用 楼主:
不是没有收录,我感觉应该是避免软件太大,你用不到的芯片太多,全放在C盘,占内存太大
...

说的也是,不过最好Keil还是提供下载比较好,跟那个MDK的Pack管理器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没有收录,我感觉应该是避免软件太大,你用不到的芯片太多,全放在C盘,占内存太大
...

可能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添加了那个支持的驱动后,用起来好用 吗?

好用啊,感觉没有什么不适应的

网友A:
我之前用STC的都是直接的用人家AT89的,用REG52.h的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