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的AD采样精度问题

楼主(2016-04-29):
TI给过一个官方的提高转换精度的方案(是针对2812等的,但就数学原理而言基本其它系列的也都适用吧),就是利用两个直流参考电压进行增益误差和失调误差补偿,这会增加硬件电路的开销然后同样要降低采样的频率吧,我看到一些人在信号频率不是特别高的时候直接就是多采几个点然后取平均值,实验室的师兄都没怎么用过第一个补偿方法,所以想请问各位有工程经验的前辈们是否两种方法精度会差不多,由于现在时间比较紧,想少走一点弯路,谢谢!

网友A:
前一个方法是根据已知的信号求出校正系数,
以后每个点都用系数修正。
所以频率不会降低。

但这个方法很少有人用,
后一种求平均的方法更常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一个方法是根据已知的信号求出校正系数,
以后每个点都用系数修正。
所以频率不会降低。

这样,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