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请教一下 ADC 芯片的比较(8555 7606)

楼主(2016-04-29):
正在看  AD 芯片   ,现在对两个常用的芯片   ADS 8555 (TI 公司 )   ,和 ADI 公司的  AD7606 .这两个芯片可能不是一个等级,旨在通过比较学习对比的方法。
对这类期间不是特别明白,想请教怎么比较两个芯片。
我自己看了些:
1  转换速度 :
             8555  800ksps    (parallel)    450ksps  (serial)

             7606  200ksps   all channel   (这个是社么意思   8555的 不是all channel?)

2  位数
           8555      16bits

           7606       16bits

3 类型
            都是 sar 行  逐次逼近行

4 转换时间

            8555       1.2us

            7656        4us

问题:===============================

1   除了上述这些指标    我还需要关注哪些?

2  有用过的比较下这两个性能能有多大差别   能有  3--4倍?

3  adi 的 7656  有个 SECOND  ORDE LPF   有什么作用么?  我们需要关注么?

4  谢谢 请不吝赐教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信噪比, DNL, INL, 外接参考电压的精度,这些可能在不同应用中考虑的侧重点不同吧, 有时还要考虑功耗等等

网友B:
没有看你的资料。不过作为ADC的选择,多通道是否同采同保,以及数字部分是否直接兼容3.3V(如果你的数字部分是3V系统),当然,这些要根据你的实际采样需求,包括信号速度,是否需要同时采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看你的资料。不过作为ADC的选择,多通道是否同采同保,以及数字部分是否直接兼容3.3V(如果你的数字部 ...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信噪比, DNL, INL, 外接参考电压的精度,这些可能在不同应用中考虑的侧重点不同吧, 有时还要考虑功耗等等 ...

还能在多讲点么? 比如这两个的对比  我能看见数据差别  不知道这些差别有多大影响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能在多讲点么? 比如这两个的对比  我能看见数据差别  不知道这些差别有多大影响 ...

这个比如说你的ADC得基准是2.5V, 10位,那么1LSB就是 2500mV / 1024 = 2.44mV的模拟量,那几个LSB的误差你自己可以衡量一下是否对你的采集有影响

楼主(2016-07-28):
引用 网友A:
这个比如说你的ADC得基准是2.5V, 10位,那么1LSB就是 2500mV / 1024 = 2.44mV的模拟量,那几个LSB的误差 ...

谢谢。。不知道能问一句 怎么去验证一个ad的实际采样精度

网友C:
买一个6位半的万用表。

网友D:
还要一个基准源

网友E:
不是一个量级的东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