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W交流电机的开启和停止,检测电源有干扰(有图片),...

楼主(2016-04-29):
大家好,我这是控制的交流电机。给继电器和芯片的电源,是通过220V变压转5V,然后整形;再通过5V得到3.3V。
现在就是测试的时候,发现电机的开启和关闭都有这种脉冲群,持续时间有120us,时间不一定。
我试了在220V入口,添加了安规电容,和共模电感,也试了吧共模电感换成了磁环。还有就是在继电器的触点添加了RC吸收电路。始终没有效果,基本上没有改善。
然后我把两台相同的电机,用同一个插座,然后发现,我控制A电机,我检测B上的的5V和3.3V,发现也有这种波形。
求各位帮我想想招

楼主:
刚才检测了一下变压器的5V交流电,发现上面再电机开启和关闭的时候,有干扰波形

网友A:
加一个高频磁环试一下,会有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一个高频磁环试一下,会有效果

好,谢谢啊。我从x宝上面看了磁环,比如镍锌磁环,好多都是裸环的; 这种高频磁环,我们前期要自己买漆包线回来绕吗? 那电感量不好搞。 x宝上也有一些磁环是绕好的,不知道是不是高频磁环,我都买了一些回来试一下。

网友B:
电机相当于线圈,在开启或者关闭瞬间有很大的感性,所以控制这部分能隔离最好。

网友C:
我们也遇到过这种问题,不止有干扰杂波,还有可能影响到单片机异常复位,解决方法如下:
1.采用【固态】继电器或者采用光耦隔离;
3.注意PCB地线的布局,影响也比较大,需要考虑耦合等等情况;

网友D(2021-12-20):
请问楼主,电机开启和停止干扰这个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