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allegro 出光绘 怎么设置 过孔盖油 测试点不盖油呢?

楼主(2016-04-29):
allegro 出光绘 怎么设置 过孔盖油 测试点不盖油呢?
为什么 allegro 添加的测试点 属性是VIA  而不是 PAD?

网友A:
不盖油的地方绘制个soldermask层就可以了

网友B:
过孔和测试点 自己做好库 直接调用更方便
盖不盖 关键看soldermask层 做没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过孔和测试点 自己做好库 直接调用更方便
盖不盖 关键看soldermask层 做没做 ...

是说从原理图里把测试点以封装的形式导到PCB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盖油的地方绘制个soldermask层就可以了

要是测试点多的话这样做很麻烦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说从原理图里把测试点以封装的形式导到PCB吗?

yes

楼主(2016-05-31):
我现在发现了一个简单的方法,1、测试点用表贴焊盘。2、出光绘的时候在顶层绿油层添加 VIA CLASS /PASTMASK_TOP 。就可以把测试点上的绿油去掉了。

网友C(2021-01-21):
很棒棒哦,值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