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关于DCDC模块电源滤波的问题 /转载

楼主(2016-04-29):
谨记:DCDC模块要注意电源滤波的问题,尤其在AD和传感器供电电路中

使用的金升阳的WAR0512S-3WR2模块,如下图,没有加LC滤波电路
因为该模块为开关电源,最初没经过计算,只在输出端加了10uF的滤波电容,电源输出的纹波如下图(注意,频率大约1KHz),这种电源的噪声一般是开关电源的开关频率造成的。

在模块后添加LC滤波电路后,

LC低通滤波电路的滤波频率约为

足以滤除上面的约1KHz的开关电源噪声,滤波后电源的输出为下图。

对此问题的深入分析要感谢我的研究生实验室同学!还要多学习。

网友A:
噪声的频率是固定的吗

网友B:
金升阳电源需要设计lc滤波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噪声的频率是固定的吗

这个不知道,没用过的 。

网友C:
还有测试结果呢。

网友C:
LC滤波电路怎么设计出来的呢

网友D:
你的滤波电路设计的真好呢

网友D:
你的选择怎么是只滤除低通频率吗

网友E:
这个问题也遇到过。

网友E:
还是得靠滤波电路解决的

网友C:
是应该有一些滤波电路的

网友:
楼主这是实测的效果吗

网友:
能不能做到没有波纹的?

网友E:
细小的毛刺能够滤除吗

网友E:
模块的抗干扰性怎么样的

网友C:
这个电路是应用在所有电源上吗

网友C:
应该怎么设计相关的电路才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