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三个运放输出互相干扰

楼主(2016-04-29):
这个电路中的三个运放都焊上,每个输出就都不对了,但单独焊一个就没问题,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A:
不能共用R1的,反馈会叠加在一起。
每一路都单独用各自的反馈回路试试看

网友B:
R1不能共用,亲

网友C:
要实现什么功能目的,分发同一个信号吗?

网友D:
将一信号反相输出三路,然后接到运放上面。

网友E:
R1造成了反馈叠加

网友F:
乱弹琴的接法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将一信号反相输出三路,然后接到运放上面。

跟随输出,三个反相器,多用三个电阻即可。或先一路反相器输出,再将输出跟随输出成三路信号。二个OP。三个跟随(怕一个跟随带不动三路负载的话)。

网友G:
相互有影响

楼主:
谢谢各位帮忙,按大家说的,把R1拆开就行了,理论还是不够。另外这是一个分档采样的东西,不同输出对应不同档位

网友H:
1  隔直  反相输入端与 R1  IN与R1 3个反相输入端之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