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
求推荐一款电源管理芯片

楼主(2016-04-29):
做了个电源板供电模块,现在想加上一个备用电源模块,当我的电源模块不工作时可以使用备用的电池,应该选哪个电源管理芯片呢?有什么好的推荐吗?
我想做的是这个芯片最好能通过单片机控制,就是说能通过单片机控制什么时候启用备用电池。
求大神赐教啊,谢谢

网友A:
单片机 一个继电器搞定

网友A:
关键是你的电源模块怎么样的 输出多少?
你电池用的多少V 需不要想 升降压 这个才是关键
切换 单片机 继电器就行了

网友B:
主电电压检测 + 模拟开关

网友C:
单片机检测到主电源没有供电   然后输出一个高或则低的低电平去控制电池的供电就行   2楼说的就是那个意思

网友D:
STM690SM6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