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VP打开hex文件的问题

楼主(2016-04-29):
我电脑是windows8.1,STVP看不见hex文件,我怀疑是系统兼容性问题,求助,怎样处理?

楼主:
请问有没有人遇到过同样问题

楼主:
不解决这个问题五一节都不好过了

网友A:
STVD 默认生成的是   xxx.S19 的文件 STVP应该默认也只能认s19吧,hex还真没用过

网友:
以兼容XP模式运行试试看,看看官方有最新版的没

网友:
有没有格式转换的软件。

网友B:
这个是开发STM8用的吧,没玩过,只用过STM32.

网友C:
8.1兼容性不太好,换成win7吧。

网友D:
有这一说?目前各种系统WIN7是妥妥的。

网友:
我用win7 32位打开hex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E:
应是没有问题的,我都是在WIN10下用的,都没有出过问题,你有没有在选项中选择生成HEX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