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通信代码该怎么写?

楼主(2016-04-29):
参考了51单片机的485代码,但是TIVA的串口有串口接收和发送函数。不知道怎么用这两个函数写485的代码?

void UART1IntHandler(void)
{
        uint32_t ulStatus,i=0;
        ulStatus = ROM_UARTIntStatus(UART1_BASE, true);//获取中断状态
        ROM_UARTIntClear(UART1_BASE, ulStatus);//清除中断标志
        //直到串口FIFO中没有数据时才退出循环
        while(ROM_UARTCharsAvail(UART1_BASE))
        {
                Receive[i]=ROM_UARTCharGet(UART1_BASE);
                                i++;
        }
}

void  UARTSend( uint32_t address , const uint8_t *pucBuffer, uint8_t lenth)
{
        while(lenth--)
  {
                ROM_UARTCharPut(address, *pucBuffer++); //将要发送的字符写进UART
  }
}

网友A:
如果用的是ttl转485电路,是一样的。
485就是多一个方向控制

网友B:
485跟232的时序一样不

网友C:
485也是用的DB9的接头是吗

网友D:
485的协议看过了吗

网友D:
看一下相关的通信协议,才能行的。

网友E:
用有自动流控的485模块就和用232完全一样,根本不需要去控制数据方向

网友F:
RS485 与 RS232 均使用的uart的数据协议
但是两者的物理层协议是不同的

网友G:
就是串口,一样控制

网友H:
和串口一样的,只是多出了一个方向控制,控制是发送还是接收

楼主:
引用 网友H:
和串口一样的,只是多出了一个方向控制,控制是发送还是接收

是的,还要把地址,功能码,数据,校验什么的排好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用的是ttl转485电路,是一样的。
485就是多一个方向控制

也就是一个引脚在发送的时候拉低拉高一下。

为什么CCS中使用unsigned char code table【】={*****};语句的时候,系统貌似认不出来?还提示code变量没有使用?

网友I:
引用 楼主:
也就是一个引脚在发送的时候拉低拉高一下。

你这绝对是51中的写法。。。你试试加const,自动就放到rom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你这绝对是51中的写法。。。你试试加const,自动就放到rom中了。

额,unsigned char code table不是单片机通用的么。。。不过确实是51写法学来的。。
const是指不能通过该变量来改变它的值,也就是放到rom?

网友I:
引用 楼主:
额,unsigned char code table不是单片机通用的么。。。不过确实是51写法学来的。。
const是指不能通过该 ...

code是c51中的办法,const是C语言通用的,你用const申明后看看编译空间的大小,就知道放在哪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code是c51中的办法,const是C语言通用的,你用const申明后看看编译空间的大小,就知道放在哪里了。 ...

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code是c51中的办法,const是C语言通用的,你用const申明后看看编译空间的大小,就知道放在哪里了。 ...

封装好的函数,接口指针带了const,我在使用该函数的时候输入的是一个普通数组,会有warning说const uint与uint冲突,实际运行没影响,这样的情况该如何处理?

网友I:
引用 楼主:
封装好的函数,接口指针带了const,我在使用该函数的时候输入的是一个普通数组,会有warning说const uint ...

按照接口的要求来,谁知道会出什么问题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封装好的函数,接口指针带了const,我在使用该函数的时候输入的是一个普通数组,会有warning说const uint ...

这种警告一般没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按照接口的要求来,谁知道会出什么问题呢。

那我改接口

网友J:
RS232是全双工传输,RS485是半双工传输;时序上是不是不太一样啊

网友K:
就是串口的写法吧

网友K:
不过有开关控制而已

网友L:
这个是直接的采用UART口的功能的进行数据的交互的。

网友:
有自动流控的485模块就和用232完全一样

怎么做,有资料吗,学习一下

网友L:
这个主要是UART的使用的,采用其数据的接与收中断或者查询机制来实现的。

网友C:
485通信和232通信只是规定的硬件上的连接协议,软件上并没有规定,因此可以说是一样的,我们做的东西都是485和232完全通用的。但是由于485是半双工的,收和发不能同时进行,因此在软件上需要特殊处理,如果程序本身就不会同时收和发的话程序可以通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485通信和232通信只是规定的硬件上的连接协议,软件上并没有规定,因此可以说是一样的,我们做的东西都是48 ...

谢谢,简单明了的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