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6q sabresd uboot 2009开机无法显示**

楼主(2016-04-29):
环境:android 4.3, imx6q sabresd board,uboot 2009
问题:1,uboot上电无法无法显示logo(splash image)。
具体情况 :1,lcd接口:rgb
               2,硬件链接:disp0
               3,上电后,uboot白屏,不显示logo,进入kernel,显示kernel logo后,通过串口reboot,reboot后,uboot显示logo正常 。
               4,上电后 ,只要不进入kernel,在uboot下reset,则始终无法显示uboot logo。
               5,上电时,发现disp0_clk根本就没输出,不显示就很正常了 。               6,lvds_num设置为 0.
分析情况:1,可能是uboot 2009中对 ipu的 设置不正确导致并没有对disp0接口进行驱动,但对ipu设置不熟悉,暂时无法 升入查找 。
               2,既然必须进入kernl,并且reboot后,uboot显示logo就正常了,说明此时是否因为ipu在kernel设置成功,但并没有因为 reboot而导致复位 ,所以uboot在 这种情况下就能显示logo。

求大神指导。

楼主:
在uboot中的 lcd_enable()中:
看起来只有对 ipu1进行初始化,不知道理解是否有误。

网友A:
4,上电后 ,只要不进入kernel,在uboot下reset,则始终无法显示uboot **。

这一步会掉电吗?如果不会掉电,应该也还是用kernel的配置而显示正常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4,上电后 ,只要不进入kernel,在uboot下reset,则始终无法显示uboot **。

这一步会掉电吗?如果不会掉 ...

不掉电。应该是未掉电,kernel初始化数据并未被复位,而导致这个现象。

网友B:
有个patch,没有问题,我uboot下验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