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氧化还原和电子迁移角度看电路工作原理

楼主(2016-04-29):
从氧化还原和电子迁移角度看电路
电源中的氧化还原反应示意:
电路图如下所示,在此电路图中,电池为简化模型。假设电池的上端材料具有强氧化性,下端材料具有强还原性,则通过外部导线将两部分材料连接之后,氧化性强的物质(电池上部材料)就会抢夺掉还原性强物质(电池下部材料)的电子,由于这种氧化能力和还原能力材料对电子的约束能力不同,从而可以在外部产生电势差(即电压),引起导线中出现电子迁移。电子的迁移产生方向相反的电流,因此表现在电阻两端就表现出了电压。
实际中一般定义电池得电子的一端为正极,失电子的一端为负极。因此,电路中,提供正电压的一端得到电子,提供负电压的一端失去电子,因此在后面的分析中电子均流入电源的正极。

电容传递电势的原理
如下图所示,电源正极接到电容的左极板上,由于电容两级均为金属材料,所以在电源正极的氧化作用下,左极板金属失去电子,左极板聚集大量的正电荷,最终的结果是左极板的电势和电池的正极电势相同。由最基础的静电感应现象我们知道,由于静电场E的作用,电容会在右极板感生出同左极板同样多的负电荷。加入右极板引脚悬空,不能产生电子的迁移,则右极板在被感生出负电荷的同时产生同样的正电荷,其正电荷的分布如红色部分所示,正电荷的数量与左极板所带正电荷的数量相同。由此可以推出Uo=VEE。
看了上面的讨论,不禁会产生一个疑问。为什么直流电压也可以通过电容呢?
在实际情况中,电容是不可能一端悬空使用的,假设电容后极输入电阻为Ri,当在零时刻开关K合上的瞬间,电荷的分布如下(因为电场是以光速传播的,感生电势的建立时间非常短),所以在零时刻Uo=VEE。由于电场的作用,右极板感生出的正电荷有很强的氧化性(因为在电场的作用下原子内层电子被剥夺了),这种氧化性会抢夺后极负载电阻Ri中的电子,因此就会在负载电阻Ri和地之间形成电子的迁移,从而产生电流I。随着时间的推移,流入右极板的电子越来越多,被中和的正电荷越来越多,氧化能力原来越弱,电流逐渐减小,因此Uo逐渐减小。当右极板正电荷被完全中和时,不再出现电子迁移,Uo=0。因此,在上电初期,电容短路,直流电压能通过,一段时间之后,电容对直流完全隔绝。最终会达到下图右边所示的稳定状态。

现在又有一个问题,那为什么交流电压有可以一直通过呢?
当把上面图中的直流电换成交流电之后(如下图所示),假设开关合上的瞬间,其电荷分布如图所示。变化的交流电压Us导致电容器左极板电荷量不断发生变化,由此引发电场E和右极板负电荷发生等量的变化,同样,红色部分所示的正电荷也发生等量的变化。电荷量的变化引发了氧化能力的变化,由此造成电子迁移的速度不同,即流过Ri的电流大小不一样,在负载电阻Ri上产生了不同的压降,即交流电压从电容左边传递到了右极板相连的负载电阻上。

因为右极板的氧化能力和左极板输入电压的变化率有关系,即与输入电压Us导数成正比,也间接地说明了为什么电压通过电容后会超前90°。
RC为什么可以滤波?
RC滤波电路如下图所示,假设电源Us为正电压,因此电源提供很强的氧化能力(相反,                              为负电压的话电源提供的是强还原能力)。由于电容下极板接地,因此在电源氧化能力的作用下,电子从电容的上极板通过电阻R、电源内部和地回路迁移到电容的下极板,此过程就是就是电容的充电过程。R的作用是阻碍电子的迁移,限制电子迁移的速度,因而可以起到限流的作用。假设此时电压Us为一恒定的直流量,电容上极板由于不断失去电子,氧化能力逐渐变强,当其氧化能力和电源氧化能力相同时,便不再有电子迁移。此时电容上极板所具有的氧化能力对外表现出与电源电压相同的电压特性。当电压Us为交流量的时候,其氧化能力不断发生变化,由于限流电阻R作用的存在,电容上极板很难在非常短时间内失去或得到电子达到与电源相同的氧化能力,因此在电源Us一个周期的变化期间,电容上极板的电子迁移量非常少,由此噪声的氧化能力变化量非常小,对外表现出很小的电压变化。因此,输入的直流信号被保留,而交流信号被极大地衰减了。而且由于电阻的作用下,迁移一定量的电子需要时间,因此电容C上输出的电压总是存在滞后。在电容C容量不变的情况下,电阻R越大,交流信号被衰减越严重。
电感电路中LC震荡现象地出现
如下图所示,开关之前闭合且电路已达到稳定状态,在零时刻断开开关。由于电感L能存储磁场能量,因此在零时刻时,L中存储了一定量的磁场能量。当开关断开时,由于L中磁场能量的作用,维持L中的电子以相同的速率和方向运动。R断路,因此迁移到电感左端的电子只能流入到电路杂散电容C1的上极板,由于大地为参考0点,因此C1的上极板呈现出负电压,且随着电子的迁移,电压越来越低。而电感L右边的电路,由于后级电路输入阻抗Ri的存在,限制了电子的迁移,因此L中大部分电子来自与杂散电容C2,因此C2的上极板表现出对地的正电压,且越来越大。由于杂散电容本身的容值很小,因此少量的电子迁移就会造成电压的很大变化。当电感电压UL变为负的最大值时,L中的电流将反向,电子反向迁移,两杂散电容的电压将朝相反的方向变化,因此出现LC震荡现象。由于后级电路输入电阻Ri的存在,每次均可分掉或补充部分电子,因此该震荡是衰减的,即振铃现象。
三极管的电流放大能力来源
当未给三极管施加任何电压的时候,内部由于N型半导体是强还原剂,而P型半导体为强氧化剂,因此,N失电子、P得电子,在内部形成红色部分所示的内电场,阻止N型半导体的电子扩散到P区进行复合。此时半导体内部,N型半导体的自由电子不能跨越到P区。当对三极管基极施加电压Vb时,P区失去电子,P区的氧化能力提高,特性由开始的阻止电子从Ne区扩散到P区逐渐变为P区抢夺Ne区的电子,因此会有大量的电子从Ne区流入到P区。同时,由于集电极上施加的电压Vee更大,所以集电极有更强的氧化能力,因此与电压Vb相比更抢夺到更多的电子,所以大部分的电流是流过集电极的。而Vb控制着从Ne区抢夺电子的速率,直接影响集电极电流的大小,所以,基极电流能控制集电极的电流,从而实现了三极管的可控放大。

由于时间问题,今天就先跟新这么多,以上纯属各人愚见,如有问题,还请各位坛友批评指正!非常感谢!

网友A:
还是不要剑走偏锋

网友B:
给辉哥赞一个!有点小问题:电压通过电容后会超前90°,应该是滞后的

网友C:
从这个角度来看,电路工作原理还是有一定的可比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不要剑走偏锋

这应该不算偏锋吧,我觉得这是电路工作最基本的原理。电路本来就是靠电子的移动来导电的,只是很少有人这么去分析罢了。另外,用这种方法去分析,很容易就能看出MOS管的反栅效应等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辉哥赞一个!有点小问题:电压通过电容后会超前90°,应该是滞后的

经过电容之后是超前的,经过电感之后是滞后的

网友D:
这个是器件物理研究的内容,这种观察角度在初学相关器件时采用,以后直接用宏观V-I模型了。
好比刚开始学乘法,4*2,老师总是把刚学完加法拿过来,说意思是4个2相加,懂了以后直接用乘法表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器件物理研究的内容,这种观察角度在初学相关器件时采用,以后直接用宏观V-I模型了。
好比刚开始学乘 ...

同意你的看法。

我个人认为说电池原理借助“氧化-还原”还是可以的,但后面的内容都要带上“氧化-还原”,我的看法是“不必要”的,其实没起到帮助他人更清楚的认识问题的作用,说得严重一点,简单地问题复杂化了。

不过我倒是赞同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去观察同一事物并提出独特的看法,大家一起心态平和地讨论即可。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同意你的看法。

我个人认为说电池原理借助“氧化-还原”还是可以的,但后面的内容都要带上“氧化-还原” ...

后面三极管部分,什么强氧化剂,氧化能力。。。这些术语强拉硬拽到这里,强行求变或者强行统一概念,是不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同意你的看法。

我个人认为说电池原理借助“氧化-还原”还是可以的,但后面的内容都要带上“氧化-还原” ...

因为在最近一些人问我电容为什么可以传递电压信号,RC为什么可以滤波的问题。如果直接套用知识,大家都知道RC可以滤波,但是为什么能滤波,却没有几个人能说出来。所以有感而发写了这篇**,这些都只是个人的看法而已,有不对的地方我欣然接收指正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后面三极管部分,什么强氧化剂,氧化能力。。。这些术语强拉硬拽到这里,强行求变或者强行统一概念,是不 ...

谈到三极管的放大能力,很多人会这样解释,因为内电场的作用。但是内电场是怎么来的呢?那就跟电池电压有关系,电池电压的产生就是内部氧化能力和还原能力之差决定的。你说的很有道理,是可以直接套用IV模型,但是当电路基础入门的人问我能不能解释一下电容传递交流信号的原理时,我的理解就像**这样。因为我觉得能帮到人,所以挂了上来。如果不妥,请直接提出,我将帖子删了就是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谈到三极管的放大能力,很多人会这样解释,因为内电场的作用。但是内电场是怎么来的呢?那就跟电池电压有 ...

你文中的"氧化能力"等术语,是什么意思,给个定义?

网友F:
我觉得不妥啊

网友D:
氧化还原等术语,是化学名词,而这里讨论都是物理学原理,一般默认不会发生化学变化,这里最多第一个电池原理可能有氧化等反应。
楼主现在把这些术语应用场合无限延伸了,感觉不合适。

网友G:
如果是一个哲学家或对哲学家又会怎样表达或理解“电容通过交流电”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文中的"氧化能力"等术语,是什么意思,给个定义?

我想表达的意思就是,在电源的作用下,导电体被电源夺去了外层或更内层的电子,因此电势高的导体也具有了抢夺电势低的物质电子的能力。。。我又不是专门搞化学的,我干嘛要给个定义出来,我只是以我觉得最容易理解的意思表达了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氧化还原等术语,是化学名词,而这里讨论都是物理学原理,一般默认不会发生化学变化,这里最多第一个电池原 ...

我只是以我认为最容易让人理解的方式表达出了我的理解,如果一直要纠结这写定义的话那我也没办法,我只想问一句,电容能够导电我解释得是否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G:
如果是一个哲学家或对哲学家又会怎样表达或理解“电容通过交流电”呢?

这个我也不知道,我对于化学来说是门外汉,对于电子物理也是门外汉,我理解到的就是无论是电池也好,发电机也好,总有某种机制使电路中的导体失去电子,产生电压,推动后级电路运转,然后以我能理解的方式表达,哲学家能看懂也好,看不懂也罢,跟我没什么关系啊

楼主:
请说明一下理由,谢谢

网友G:
我好不容易理解一点儿电学了才走到现在,如今看来还要从头搞化学了不成?

网友F:
引用 楼主:
请说明一下理由,谢谢

个人观点,会误导别人,浪费时间,不想辩解,,,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个人观点,会误导别人,浪费时间,不想辩解,,,仅供参考,,,

那你能帮我解释一下下面三个问题吗?

第一,电势是如何产生的?

第二,导线为什么可以传递电势?

第三,是什么推动着电流在电路中流动?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好不容易理解一点儿电学了才走到现在,如今看来还要从头搞化学了不成? ...

你是前辈,我尊敬你,但是我还是想请教一下下面三个问题:

第一,电势是如何产生的?

第二,导线为什么可以传递电势?

第三,是什么推动着电流在电路中流动?

网友G:
引用 楼主:
你是前辈,我尊敬你,但是我还是想请教一下下面三个问题:

第一,电势是如何产生的?

用水箱水管水流比喻就挺好,当被我就是这么理解起步的,没有能力再往里头探究。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用水箱水管水流比喻就挺好,当被我就是这么理解起步的,没有能力再往里头探究。 ...

我是真心在求教

网友F:
我不配说教啊,算,你自娱自乐吧,我不看这个贴了。。。 建议大家想学的,找一些口碑好点的书看吧。。。

网友G:
第三,电势推动了电子(荷)沿电路流动,如水在压力下顺铁管流动,也如高空坠物。
第二,铜钱电子自由运动而不伤力损能,就像清水平流不费什么力气,也像湖面冰上移动重物轻而易举。
第一,电势也是一种势能,可与自然界其它能,重力,热力,动力,包括氧化/还原的化学能都可转化而成。
如果你想听到更严谨的说教,看书吧。
如果你想往里研究物理,也不错。
如果你真地是说【电路原理】,那从欧姆起头就够。

楼主:
引用 网友G:
第三,电势推动了电子(荷)沿电路流动,如水在压力下顺铁管流动,也如高空坠物。
第二,铜钱电子自由运动而 ...

如果真有人问你电容为什么可以通过交流电,你会怎么给他直观的解释?

网友G:
引用 楼主:
如果真有人问你电容为什么可以通过交流电,你会怎么给他直观的解释?

水管呀!水池呀!

楼主:
引用 网友G:
水管呀!水池呀!

网友D:
用常见事物来类比抽象理论,很常见,许多书上都会出现,比如用流水来理解MOS管饱和电流。
但是,这种方法毕竟辅助理解用的,不能替代正统方法,比如楼主理解的这些内容,很明显是看过经典解释之后,再自己加工理解的,而不是相反,遇到新问题,能直接用所谓的氧化还原来推导工作原理?

确实,理工科的学习,最重要的是形成独特的思考风格,看别人理解过程后,立马用自己的风格来消化别人的东西。论坛上好多人虽然有自己独特的风格,但这种风格更像是偏执的代言人,这种风格反而使一种不良习惯,久之形成思维桎梏,百药不治。

所以,风格的形成,跟学习书法是一样的,再牛叉的书法家,开始时都是素描摹仿前人的作品,而后思索,再加工创造,才形成特色的。

所以,建议找些比较有名的大师书籍先,仔细领会别人的思考模式,然后再结合自身特点,培养成属于自己的思维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常见事物来类比抽象理论,很常见,许多书上都会出现,比如用流水来理解MOS管饱和电流。
但是,这种方法 ...

感谢你的解答和提醒。可能是我理解偏执吧。不过我看过很多大师的书籍,基本上没有解释清楚这个原理,有人解释电子在电源的吸引作用下流向正极,这个吸引力到底是什么。有人直接解释在电源作用下电子流向正极,也有人以水流作比,水位高的流向水位低的,基本都没讲清楚。我把我的想法挂在论坛上,只是希望能帮到人,至于讲得对不对,看的人都有思考能力,有帮助就看,没有帮助就算了。而不是在这里纠结一些概念性的东西,纯属浪费时间

网友D:
引用 楼主:
感谢你的解答和提醒。可能是我理解偏执吧。不过我看过很多大师的书籍,基本上没有解释清楚这个原理,有人 ...

你看的都是些什么书啊,初中物理也该介绍电场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