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
回流焊后掉件

楼主(2016-04-29):
(无正文)

网友A:
应该焊锡粘贴了,怎么会掉呢?

网友A:
降低一下回流焊的温度试试看。

网友B:
没有焊接好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降低一下回流焊的温度试试看。

降低不是更不能焊接好吗?

网友:
锡膏不好,也曾遇到过

网友C:
用的哪种基材、锡浆、温度曲线?
检查焊盘设计是否合理,是大量还是个别元件焊接不良,
PCB使用何种表面工艺?

网友D:
焊接之后容易掉下来吗?

网友D:
焊锡没有调试好

网友E:
这个可能因为你的焊锡的问题了。

网友E:
换其他的焊锡试试看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换其他的焊锡试试看

这个也有可能

网友F:
楼主是怎么弄的

网友F:
是焊锡问题还是温度的问题

网友G:
打红胶,重量太重。

网友H:
调节一下温度试试

网友H:
换换焊锡也行。

网友I:
建议楼主的帖子说明要更详细些,大家才好有针对性解答。

网友J:
双面板掉件吗?

网友J:
可能温度太高了

网友K: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K:
这个需要回流焊调节适合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