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103RCT6 深度睡眠模式的电流5.4ma,怎样那么大呢?

楼主(2016-04-29):
GD32F103RCT6 深度睡眠模式的电流5.4ma,怎样那么大呢?各位帮忙看一下,谢谢了!!

楼主:
GD32F103RCT6 进入深度睡眠模式需要做哪些操作呢?

网友A:
这就是差距

网友B:
试试将所有IO口都配置为模拟输入,所有外设时钟都关闭,应该在1ma左右

网友C:
我们有好的技术支持,并且GD有好价格,QQ,2863961473 TEL:18682427100

网友D:
外围器件是不是比较多

网友E:
这个没有处理好的,休眠状态下不能达到mA 级别的啦

网友F(2016-05-31):
朋友103RCT6不知你是在做啥产品,我们有高性价比直接替换的MCU 不知有兴趣否?

网友F:
你好,朋友 我们有直接替代103RCT6的芯片 价格更优惠的,希望有机会交流交流

网友:
GD代理商QQ:182317716 更多样品,中文手册.开发工具支持!
---13686827076-王生

网友G:
这个看下个个相关的管脚寄存器相关设计的。

楼主(2016-08-15):
问题已经解决了,参照官方的demon,如下就可以进入standby模式了
/* Enable PWR and BKP clocks */
    RCC_APB1PeriphClock_Enable(RCC_APB1PERIPH_PWR | RCC_APB1PERIPH_BKP, ENABLE);

PWR_WKUP_Pin_Enable(ENABLE);
PWR_STDBYMode_Entry(PWR_STDBYENTRY_WFI);

网友H:
有其它电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