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的FLASH读写操作

楼主(2016-04-29):
操作函数:
void FlashPageWrite(Uint32 PageNumber,Uint32 *SourceBuf)
{
        Uint08 Cnt,Sta;
        Uint32 Address=0x08000000 + PageNumber * 2 * 1024;
        FLASH_Unlock();
        FlashPageErase(Address);
        for(Cnt=0;Cnt<10;Cnt++)*(SourceBuf+Cnt)=0x55AA55AA;
        for(Cnt=0;Cnt<10;Cnt++)
        {
                Sta=FLASH_ProgramWord(Address+Cnt,*(SourceBuf+Cnt));
        }
}

FLASH_ProgramWord(Address+Cnt,*(SourceBuf+Cnt));第一次调用正常,也写进去了(通过存储器窗口看),第二次调用时就重启了,什么道理?

网友A:
FLASH_Unlock();
是不是因为这个,你写完后缺少一个锁定,而第二次你又去解锁,而当时是没有锁的。

网友B:
写flash,先解锁,写完再上锁

楼主:
我还没写完,这个循环就执行不下去,只是第一次调用写函数正常,下一次调用CPU就复位了                                                                                                    for(Cnt=0;Cnt<10;Cnt++)
{
      Sta=FLASH_ProgramWord(Address+Cnt,*(SourceBuf+Cnt));
}

楼主:
找到原因了,FLASH_ProgramWord(Address+Cnt,*(SourceBuf+Cnt));的地址Address+Cnt的Cnt要乘以4,即FLASH_ProgramWord(Address+Cnt,*(SourceBuf+Cnt*4));否则就是对同一地址反复编程而发生编程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