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CAN通信差分电平问题

楼主(2016-04-29):
当一个stm32发送CAN帧的时候,它的另一边没有连入另一个stm32时,它的高低信号引脚之间有电压差。但是当我将另一个stm32连入的时候,这两个stm32可以互相通信。但是高低信号引脚之间没有电压差了,这是为什么啊,想不明白

网友A:
中间有没有加CAN芯片,还是说只是STM32和两个引脚连接的

网友B:
手册说的理论高低信号差是多少

网友C:
用的什么CAN芯片

网友D:
CAN收发器用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