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功耗问题

楼主(2016-04-29):
开关电源频率升高,为什么半导体器件功耗反而减小了,开关次数多了,功耗不是应该增加吗?

网友A:
会不会是频率高了,单位时间里开关管关断瞬间的总耗时少了

网友B:
这应该是调频类型的开关电源的,这种类型的开关电源的,可以通过升高开关电源的开关频率,来降低流过开关管的电压,所以功率就降低了

网友C:
开关次数多了,功耗不是应该增加吗?
如果开关转换的时间是相同的, 那么开关次数增加会增加功耗.

网友D:
开关次数多的,在功耗上是又增加的。。

网友E:
为什么半导体器件功耗反而减小了,开关次数多了,功耗不是应该增加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