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加载的1K程序会出错

楼主(2016-04-29):
用的TMS320C6414T芯片,程序存储在EMIFB口的CE1空间的FLASH中,程序加载时偶尔会出现自动加载的1K代码会出错,而且常是前256字节的某几个字出错?请问是什么原因?有哪位遇到类似情况吗?

网友A:
1K代码是DSP自动从Flash中搬运的;不知你是如何确定是这1K  boot程序出问题?

网友B:
DSP从Flash中搬运1K boot程序,到DSP内存时有误码,而写入Flash内的前1K 是正确的?

网友C:
可以去尝试一下,给Flash 的1K程序写入全A5A5,上电后通过CCS查看DSP内存,自动加载的这1K有误码不

网友D:
是没有配置好吗

网友D:
坐等配置好了,再读写数据

网友E:
先配置好了以后才能读写数据

网友F:
偶尔出现   应该是逻辑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