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2553信息存储区数据内容丢失

楼主(2016-04-29):
使用MSP430G2553的信息存储区保存参数。系统上电运行时,先检查信息存储区里面的参数是否有效,如果有效则直接跳到正常程序执行;如果无效,则擦除信息存储区并将默认参数值写入,然后再跳到正常程序执行(通过一有效标志判断)。

问题是:通过外部工具改变参数后,系统正常运行,此时断开系统电源,再上电,则参数又变回默认的参数值,初步分析是系统上电执行后判断参数无效,将默认参数写进去了。然而,通过外部工具设置参数后,该标志已变为有效了。。。

网友A:
是不是存储区的值恢复至了默认值,建议你把系统上电运行时的参数检查去掉

网友B:
可能是你上电运行时判断存储区里的参数时数据溢出了

网友B:
RAM的特点:没有掉电保护

网友C:
2553有eeprom吗

网友C:
内部保存肯定不能行的。

网友:
是修改参数了吗

网友:
最好有外部的存储器才行的

网友D:
这个是需要注意的,不过首先要保证供电正常的。

网友E:
这个先确认下你说的数据是不是写入了信息存储区的?确认地址的,第二个就看下你的信息存储区是不是flash 类型的,有没有保护锁死机制

网友F:
没有看明白楼主是怎么存储的

网友F:
G2553没有存储空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