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基准电压接运放

楼主(2016-04-29):
input端输入直流电压信号,AD端接到MCU的片内AD端口,VREF接的是REF192基准电压源。
现在VREF有两种接法:
第一种如上图所示,VREF接在U30B的5脚,U30B 5脚加一个0.1uF的电容C39。
第二种如下图所示,U30B这部分不用,VREF直接连到R67,VREF对地也加一个0.1uF的电容C39。
两种方法哪种好?使得最后AD端采样效果更好

网友A:
无所谓,但这个系统中运放越多性能会越差。ref192的输出能力足够了。r14上可并电容。

网友B:
用得着这么多运放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