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单片机处理传感器,在mplab上的显示问题

楼主(2016-04-29):
单片机处理后,在watch窗口检测到的是传感器的测量值吗?

楼主:
麻烦大家看下

网友A:
请问你用什么下载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你用什么下载器

Mplab icd2

网友A:
用的什么编辑器呢 是MPLAB  IDE吗

网友A:
请问,有没有关于PIC  KIT3 在线调试方面的资料,我在这方面遇到了问题,还望能帮我解答,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的什么编辑器呢 是MPLAB  IDE吗

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有没有关于PIC  KIT3 在线调试方面的资料,我在这方面遇到了问题,还望能帮我解答,谢谢。 ...

我用的是icd2没用过kit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