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LDO 加负载后纹波增加 额外还有啸叫 怎么回事?

楼主(2016-04-30):
dc/dc用的lt1930 从5V升到12v  然后后面用了个tps7a4901 LDO滤纹波和噪声 为放大器供电
问题是只要一加上负载 就会出现一个正弦的纹波 还挺大的 同时还有啸叫的声音 听起来好像是ldo那边传来的 怎么回事?
是ldo震荡了吗?

网友A:
负载轻了,加重再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负载轻了,加重再试。

但是空载的时候没有问题

网友B:
进入软包和状态(增大电感 ),看下D是多少。还有变压器工艺是否过关。

网友C:
在适当的地方加磁珠和电容滤波

楼主:
问题找到了 负载那边有点问题 负载电流太大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问题找到了 负载那边有点问题 负载电流太大了

哈哈!良苦用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良苦用心!

感谢 没想到是负载那边出问题了 呵呵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 没想到是负载那边出问题了 呵呵

负载过重与电源能力低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网友D:
引用 楼主:
感谢 没想到是负载那边出问题了 呵呵

是负载接错了? 还是负载确实那么大,你的电源驱动不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负载过重与电源能力低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是负载接错了? 还是负载确实那么大,你的电源驱动不了?你们没说清楚呐

网友E:
首先要明确一点,电感和贴片陶瓷电容都可以产生啸叫,然后就是寻找进入人耳范围的频率,如果存在人耳范围内较大的纹波,贴片陶瓷电容焊接到PCB板上会产生啸叫;如果是电感啸叫,可能是电感的磁致伸缩或者DCDC芯片的过流过压的周期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负载接错了? 还是负载确实那么大,你的电源驱动不了?

就是某些原因负载电流过大 导致前面的驱动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首先要明确一点,电感和贴片陶瓷电容都可以产生啸叫,然后就是寻找进入人耳范围的频率,如果存在人耳范围内 ...

谢谢 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负载过重与电源能力低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对的! 再次感谢回帖  是我负载那边出点问题导致负载吸收电流大于预期

网友F(2017-02-24):
请问一下,你用的是LT1930还是1930A,我最近也在用,但是用1930只有电压是对的,带不了负载。但是用1930A就行,都是用的官方的典型电路5V转12V。一用1930带负载,电压立马被拉低到一个固定值,不管带多大的负载。排出了驱动能力不足的问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