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MINIPROG

楼主(2016-04-30):
ip, ni, BUG, ps, UG
在PSOC Designer中project的setting的debugger中和tools的option的debugger中只有LPT1、LPT1和LPT3的选项而没有MINIPROG,然而在计算机的设备管理器中却能找到miniprog的驱动,PSOC Programmer中也有miniprog的选项。
当在psoc designer中debug菜单中选择connect是就会出现“could not connect to ICE”的对话框,请问这是什么问题呀

网友A:
你可能把psoc1和psoc3/5的debug方式弄混了

网友B:
psoc1是用cy3215来debug的

网友C:
对啊,只有连上cy3215才能调试。

网友C:
miniprog只是用来烧写程序的

楼主:
哦,原来miniprog只能烧程序呀,那我的CY3210-PSOCEVEAL1这套开发板没有cy3215DEBUG的工具呀,怎么会这样?

楼主:
那怎样才能正常的debug呢?

网友D:
要DEBUG PSoC1, 需要CY3215

网友E:
www.cypress.com -> search > CY3215

网友F:
MINIPROG具有调试功能。调试时,软件自动把代码写入芯片中,再进行调试控制。

楼主:
好,我去找找

网友G:
#include<msp430g2553.h>

#define chang 32
int f=1;
int a[chang];

void max_min();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ADC10CTL0 &= ~ENC;//初始化前关闭或默认关闭

        ADC10CTL0 = ADC10ON + ADC10SHT_3 + ADC10IE + ADC10SC;
    ADC10CTL1 = CONSEQ_2 + ADC10DIV_7;//分频、连续采样

    ADC10DTC1 = 0x2f;                 //数据块长度

    ADC10SA = (int)a;
    __bis_SR_register(GIE);  //开总中断

    ADC10CTL0 |= ENC+ADC10SC;//开模数转换

    while(f);

    max_min();

    while(1);
}
/*******************************/
#pragma vector=ADC1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ADC10_ISR_HOO(void)
{
        f=0;
}
/*******************************/
void max_min()
{        int i,max,min;
    max=min=a[0];
        for(i=1;i<chang;i++)
        {
                if(max<a[i])
                        max=a[i];
                if(min>a[i])
                        min=a[i];
;
        }

}

网友H:
CY3210没有DEBUG的,要有ICE BOX才行,POSC1使用这个调试的,当年ICE一个套件CY3215差不多399美元,不过现在出了个CY3215A套件便宜点要230美元,可怜我上个月买了旧版的CY3215套件,里面只带一个小小板子,上面就几个LED。。。,最近穷的要死,手上只有ICE调试器,却没有像样的板子等我再有点钱钱我也买个CY3210板子

网友I:
CY7C64215可以吧…………

楼主:
嗯,我知道了,多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