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功能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6-04-30):
开启端口第二功能,使P5.3口输出MCLK/10的时钟频率。应该是800kHz

网友B:
第一次见到还可以这样使用的。

网友C:
产生时钟波形的。

楼主:
嗯,那我结贴了,多谢

网友D:
这个程序不复杂的。这个需要用示波器的看的

网友E:
这个就是方波而已

网友E:
最好有个延时程序在里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