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时器

楼主(2016-04-30):
我看PDF里说2553有两个16位的定时器分别为TIMER_A和TIMER_B。
可是在IAR的2553的头文件里却有4个与定时器有关的中断向量
#define TIMER0_A1_VECTOR    (8 * 2u)  /* 0xFFF0 Timer0)A CC1, TA0 */
#define TIMER0_A0_VECTOR    (9 * 2u)  /* 0xFFF2 Timer0_A CC0 */
#define TIMER1_A1_VECTOR    (12 * 2u) /* 0xFFF8 Timer1_A CC1-4, TA1 */
#define TIMER1_A0_VECTOR    (13 * 2u) /* 0xFFFA Timer1_A CC0 */
请问是什么原因呢,请高手们指点迷津!谢谢

网友A:
应该是TIMER0,TIMER1为两个定时器。TIMER0_A1_VECTOR , TIMER0_A0_VECTOR 为比较中断CC1, CC0的两个中断向量口

网友A:
说错了CC1, CC0是两个捕获中断向量口

楼主:
LS的意思是说两个中断是定时器溢出中断向量,另外两个是比较捕获中断向量?那溢出中断分别是哪两个,比较捕获又分别是哪两个呢?(看注释好像不太清晰啊)

网友B:
/* 0xFFF0 Timer0)A CC1, TA0 */
捕获1,定时器0
/* 0xFFF2 Timer0_A CC0 */
捕获0  ,这个为定时器TIMER0的向量,即TIMERA

网友C:
两个定时器是TIMER0/TIMER1
TIMER0_A1_VECTOR , TIMER0_A0_VECTOR是TIMER0的两个中断向量

网友D:
msp430g2553有两个定时器,一个是Timer0,一个是Timer1。TIMER0_A1_VECTOR ,TIMER0_A0_VECTOR    是Timer0的中断向量,在430中,CCR0中断与CCR1,CCR2,溢出中断没有在一个中断向量表中,两个是分开的。CCR0中断具有最高优先级,而其余三个在一个中断向量表中。Timer1也相同,所以就有4个中断向量。

楼主:
嗯,我知道了,哈哈

网友E:
MSP430g2553具有两个16位的定时器:Timer0_A   Timer1_A。

网友E:
分别具有三个捕捉/比较寄存器,具有输入捕捉,输出比较功能。可以产生定时中断,也可以产生PW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