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基于USB接口的打印机的驱动程序的大致流程如何

楼主(2016-04-30):
求基于USB接口的打印机的驱动程序的大致流程如何

网友A:
接口是在单片机上的?

楼主:
是的,主控制器可以是CygnalC8051的或者是Cypress的产品。

楼主:
或者也可以不管主控制器是什么。

网友B:
找一个microsoft的DDK来看,里面应该有相应的例子!

网友C:
usb接口的printer较易控制,因其已经集成控制器了,只需按照说明书向其发送命令就行了。ddk中有类似的例子。

网友D:
楼上几位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