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承接] 温度控制

楼主(2016-04-30):
谁有温度控制程序及电路图的请发一份谢谢lqgafm@163.com

网友:
你直接弄个单片机加个传感器就可以控制了,还要什么啊,自己会单片机的话,就随便一搞就行了,你不会,给你也没用,不如你花钱,找人帮你做。

网友:
要看你控制什么温度的,不同的温度选择不同的传感器。温度的大小,都是要严格规定的。

网友A:
//ad值最大4096 //下偏rntc=(4096*上偏电阻)/4096-ad //上偏ntc=(4096-ad)*上偏电阻/ad 查表法 放阻值表 temp[]={,,,,,10000,,,,,,}; //1000对应25度 u16  get_Temperature(void) { if(ntc<10000)如果小于25度 向前查 for(i=[25];i>0;8--) { if(ntc>tmp[i])   {            tmpL=tmp[i];//温度        tmpH=tmp[i+1];}      i=0;退出循环 } ftmp=(ntc- tmpL) *10/( tmpH- tmpL);//小数  else 向后查 for(i=25;i<255;i++) { if( ntc<tmp[i]) {     tmpH=tmp[i];   tmpL=tmp[i-1];//温度 i=255; } ftmp=(ntc- tmpL) *10/( tmpH- tmpL);//小数  }  }

网友A:
格式太乱看我帖子吧

网友B:
就这么伸手要谁会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