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人杂谈] 预编译和预处理以及编译选项的控制

楼主(2016-04-30):
一 预编译:

为了增加编译速度往往要提前对一些头文件及代码进行编译,然后给后面正式编译时使用,以节省开销。这些文件代码基本上不会更改,比如MFC的一些头文件以及一些必要的API使用代码,当然,你也可以把你自己的一部分代码封装起来到一个C或C++文件中,(比如在其中包含一些头文件或必要的代码什么的,然后在VC-C/C++--PreCompiled Headers里选择第三项Create compiled Header file)来指定为预编译头文件,这样就在以后的程序修改中编译时不会反复编译这部分。当然过多的使用预编译头文件会大大降低编译的速度,所以可以使用下面的预处理指令:

#pragma hdrstop表示预编译头文件到此为止,后面的头文件不进行预编译。BCB可以预编译头文件以加快链接的速度,但如果所有头文件都进行预编译又可能占太多磁盘空间,所以使用这个选项排除一些头文件。
有时单元之间有依赖关系,比如单元A依赖单元B,所以单元B要先于单元A编译。你可以用#pragma startup指定编译优先级,如果使用了#pragma package(smart_init) ,BCB就会根据优先级的大小先后编译。

举例:主要是转别人的博文,感谢。

今天在改一个很大的程序,慢慢看,慢慢改。突然发现一个.c文件,里面什么也没有,

就几个头文件,我一看,**,这不是把简单的问题搞复杂了吗,随手删掉那个c文件。

结果不能编译了,**:

fatal error C1083: Cannot open precompiled header file: \'Debug/v13_3.pch\':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怎么rebuild all都不行。

上网查了一下,才搞懂了:

----------------总结------

如果工程很大,头文件很多,而有几个头文件又是经常要用的,那么

1。把这些头文件全部写到一个头文件里面去,比如写到preh.h

2。写一个preh.c,里面只一句话:#include "preh.h"

3。对于preh.c,在project setting里面设置creat precompiled headers,对于其他

.c文件,设置use precompiled header file

楼主:
哈哈

我试了一下,效果很明显,不用precompiled header,编译一次我可以去上个厕所,用

precompiled header,编译的时候,我可以站起来伸个懒腰,活动活动就差不多啦

---------转载的**----------

预编译头的概念:

所谓的预编译头就是把一个工程中的那一部分代码,预先编译好放在一个文件里(通常是

以.pch为扩展名的),这个文件就称为预编译头文件这些预先编译好的代码可以是任何的

C/C++代码--------甚至是inline的函数,但是必须是稳定的,在工程开发的过程中不会

被经常改变。如果这些代码被修改,则需要重新编译生成预编译头文件。注意生成预编

译头文件是很耗时间的。同时你得注意预编译头文件通常很大,通常有6-7M大。注意及

时清理那些没有用的预编译头文件。

也许你会问:现在的编译器都有Time stamp的功能,编译器在编译整个工程的时候,它

只会编译那些经过修改的文件,而不会去编译那些从上次编译过,到现在没有被修改过

的文件。那么为什么还要预编译头文件呢?答案在这里,我们知道编译器是以文件为单

位编译的,一个文件经过修改后,会重新编译整个文件,当然在这个文件里包含的所有

头文件中的东西(.eg Macro, Preprocesser )都要重新处理一遍。VC的预编译头文件

保存的正是这部分信息。以避免每次都要重新处理这些头文件。

预编译头的作用:

根据上文介绍,预编译头文件的作用当然就是提高便宜速度了,有了它你没有必要每次

都编译那些不需要经常改变的代码。编译性能当然就提高了。

预编译头的使用:

要使用预编译头,我们必须指定一个头文件,这个头文件包含我们不会经常改变的

代码和其他的头文件,然后我们用这个头文件来生成一个预编译头文件(.pch文件)

想必大家都知道 StdAfx.h这个文件。很多人都认为这是VC提供的一个“系统级别”的

,编译器带的一个头文件。其实不是的,这个文件可以是任何名字的。

楼主:
我们来考察一个

典型的由AppWizard生成的MFC Dialog Based 程序的预编译头文件。(因为AppWizard

会为我们指定好如何使用预编译头文件,默认的是StdAfx.h,这是VC起的名字)。我们

会发现这个头文件里包含了以下的头文件:

#include <afxwin.h> // MFC core and standard components

#include <afxext.h> // MFC extensions

#include <afxdisp.h> // MFC Automation classes

#include <afxdtctl.h> // MFC support for Internet Explorer 4

Common Controls

#include <afxcmn.h>

这些正是使用MFC的必须包含的头文件,当然我们不太可能在我们的工程中修改这些头文

件的,所以说他们是稳定的。

楼主:
那么我们如何指定它来生成预编译头文件。我们知道一个头文件是不能编译的。所以我

们还需要一个cpp文件来生成.pch 文件。这个文件默认的就是StdAfx.cpp。在这个文件

里只有一句代码就是:#include “Stdafx.h”。原因是理所当然的,我们仅仅是要它能

够编译而已?D?D?D也就是说,要的只是它的.cpp的扩展名。我们可以用/Yc编译开关来指

定StdAfx.cpp来生成一个.pch文件,通过/Fp编译开关来指定生成的pch文件的名字。打

开project ->Setting->C/C++ 对话框。把Category指向Precompiled Header。在左边的

树形视图里选择整个工程

Project Options(右下角的那个白的地方)可以看到 /Fp “debug/PCH.pch”,这就是指

定生成的.pch文件的名字,默认的通常是 <工程名>.pch(我的示例工程名就是PCH)。

然后,在左边的树形视图里选择StdAfx.cpp.//这时只能选一个cpp文件!

这时原来的Project Option变成了 Source File Option(原来是工程,现在是一个文件

,当然变了)。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Yc开关,/Yc的作用就是指定这个文件来创建一个

Pch文件。/Yc后面的文件名是那个包含了稳定代码的头文件,一个工程里只能有一个文

件的可以有YC开关。VC就根据这个选项把 StdAfx.cpp编译成一个Obj文件和一个PCH文件

然后我们再选择一个其它的文件来看看,//其他cpp文件

在这里,Precomplier 选择了 Use ???一项,头文件是我们指定创建PCH 文件的stda

fx.h

文件。事实上,这里是使用工程里的设置,/Yu”stdafx.h”。

这样,我们就设置好了预编译头文件。也就是说,我们可以使用预编译头功能了。以

下是注意事项:

1):如果使用了/Yu,就是说使用了预编译,我们在每个.cpp文件的最开头,我强调一遍

是最开头,包含 你指定产生pch文件的.h文件(默认是stdafx.h)不然就会有问题。如

果你没有包含这个文件,就告诉你Unexpected file end. 如果你不是在最开头包含的,

你自己试以下就知道了,绝对有很惊人的效果?..

fatal error C1010: unexpected end of file while looking for precompiled

header directive

Generating Code...

2)如果你把pch文件不小心丢了,编译的时候就会产生很多的不正常的行为。根据以上

的分析,你只要让编译器生成一个pch文件。也就是说把 stdafx.cpp(即指定/Yc的那个

cpp文件)从新编译一遍。当然你可以傻傻的 Rebuild All。简单一点就是选择那个cpp

文件,按一下Ctrl + F7就可以了。不然可是很浪费时间的哦。

网友A:
好多的头文件里面就一个包含,又指向了另外一个头文件,不知道这种用法是不是出于兼容性?

网友B:
预编译是用于处理源代码易读性的一种技术

网友:
预编译预处理这个大家都是只是用用,不需要研究太深。

网友C:
前面说的这些都是不懂的, 没用过,只是知道,这个步骤是编译过程必须的。

楼主:
我只知道C语言有这个预编译,那些解释性的编程语言应该没有预编译这个概念吧。

楼主:
在所有的预处理指令中,#Pragma 指令可能是最复杂的了,它的作用是设定编译器的状态或者是指示编译器完成一些特定的动作。

网友D:
这些预编译和预处理都是针对宏定义的吧

网友E:
预处理指令要比语句运行的效率要高吧

网友F:
#pragma 这个关键词经常在头文件和官方提供的例程中出现,从来没有自己写过这个。

网友F:
有这个文件,里面只有头文件,目的是通过一个包含就把好多个头文件包含进来,你删除了干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