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频电路接地要不要敷铜

楼主(2016-04-30):
记得前几年画一个话筒放大电路,接地敷铜后反而有噪声了,现在要画个板要求模拟地要分开,如下图,不知道哪种方式好些.

网友A:
供参考:1、分层。看图片是双面板,用一层做接地敷铜,信号线也在这层,另一层单独走电源。2、分块。截然不同性质的电路分块布局。3、过孔。过孔宁缺毋滥,根据分块放置。

网友B:
如果没有必要,就不要乱敷铜,敷铜可以解决一些问题,但也会带来串扰。

网友C:
这个可不好说,要个案分析,接地回路的噪声是关键,进行分析需要些理论知识。原则上,只要处理得当,覆铜比不覆铜肯定更佳,但覆错了则不如不覆。

网友D:
要单点接地,电源地和信号地分开,不要形成地环路,否则会有噪声,
先画出简要的拓扑,然后跟着拓扑布线,覆铜与否,个人认为不要覆铜,
这个铜可能是数字地的铜皮。

网友D:
你这形成了地环路,建议割开

楼主:
谢谢大家的解答,看起来情况比较复杂,要慢慢消化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