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rtus] Quartus II 15.0和Modelsim SE最快速的联调 转

楼主(2016-04-30):
  1、工欲善其事,必选编译库

  首选安装Quartus 15.0 然后**,至于在哪里下载,怎么**,大家自行百度吧,如果是学生的的话,貌似可以申请免费的license,要不然就用试用版好了,然后是安装Modelsim SE,我用的10.1c,这个资源也是可以百度到的,毕竟大家都是学习用,高版本的Quartus只能配高版本的Modelsim 哦。

  安装好后,图标如下:

  图 2 Quartuts 和 Modelsim 图标

  Modelsim的安装路径为:D:Modelsim_64b。

  Quartus 的安装路径为:D:altera.0 。

  首选打开Quartus软件,界面如下

  图 3 Quartus 软件界面

  然后点击 Tools->Options->EDA Tool Options 选择对应Modelsim可执行文件的安装路径,本例中为 D:Modelsim_64bwin64 (即安装目录下的win32 或者 win64目录 )

  图 4 配置Modelsim 目录

楼主:
  接着进行编译库,Tools ->Launch Simulation Library Complier 对应的界面配置如下:

  1、 配置仿真工具和对应的仿真工具目录。

  2、 选择需要编译仿真库的对应器件,因为我只用了Stratix V 系列的芯片故只选择了该系列,如果你的开发是在其他系列的器件上,你需要选中你所使用的器件。

  3、 勾选使用的语言,建议把VHDL和Verilog都勾选上(反正也不费事哈)。

  4、 选择库的输出目录,这个目录是任意的,只要你自己知道就好,待会要用的。(用户自己编译库的位置 就是这个)。

  图 5 编译库配置界面

  配置完后,就点击 Start Compilation。这个时候,库就开始编译了。编译的时长和电脑配置有关,等待一段时间就会好的。编译完成后,会弹出编译完成界面,可能会报warning ,不用管它。点击OK按钮,关闭提示,点击Close按钮,关闭 EDA Simulation Library Complier 。

  图 6编译完成界面

楼主:
  打开我们刚刚配置的输出目录: D:altera.0modelsim 可以看到如下文件。这个留着后面还要用的哦。

  图 7 编译好后输出目录

  修改 Modelsim 的安装目录下的modelsim.ini文件的文件属性,去掉只读属性。

  随便打开一个工程,然后打开Assignments -> Settings -> EDA Tool Settings -> Simulation对应配置如下图所示,并点击 More EDA Netlist Writer Settings

  图 8 Setting配置

  配置 用户自己编译的库的位置(Location of user compiled simulation library),此例中的位置为D:altera.0modelsim (自己操作时需改为 你自己设置的图5中的输出目录),点击OK按钮 关闭该窗口。

  图 9 More Setting 配置

楼主:
  然后配置对应的Testbench文件,这个操作步骤是和以前一样的。

  Processing -> Start -> Start Test Bench Template Writer 在仿真目录下就可以得到对应的生成好的testbench 模板。修改该testbench模板,改成自己想要的就好了。

  图 10 生成 Testbench 模板

  Test bench 配置按如下步骤,首选打开Assignments -> Settings->EDA Tool Settings -> Simulation 勾选中 Compile test bench ,并点击Test Benches 按钮(如图11所示)。

  图 11 Test bench 配置1

  然后在弹出的界面按下面步骤操作即可

  1、 点击 New 按钮,弹出 New Test Bench Settings 界面。

  2、 输入Test bench name 即我们Test bench的文件名,自动的会输入test bench顶层模块的名称,默认文件名和顶层模块名一致(模板是一致的,建议自己编写模块也保持一致)。

  3、 输入设计例化名称,模板生成的例化名称均为 i1。

  4、 选择Test bench 文件,选中对应的vt文件即可。

  5、 点击Add按钮(容易遗忘)。

  6、 点击 New Test Bench Settings 界面上的OK按钮。

  7、 点击 Test Benchs 界面上的OK按钮。

  图 12 Test bench 配置2

楼主:
 配置完成后的界面如下图所示。

  图 13 配置完成示意

  然后点击 More NativeLink Settings,对应修改如下,

  还是需要确定 用户自己编译库的位置

  将最后一个 off 改为on

  好啦,点击 Tools -> Run Simulation Tool –> RTL Simulation 吧。

  是不是仿真快多了呢?每次仿真都不用去重新编译库,速度biubiu的上去啦!

  当我们打开 Modelsim.ini发现,库目录已经在里面了。

  仿真起来十分的方便快捷。

  还有就是在仿真过程只是做了很少的修改,不用关闭Modelsim,然后再重新调用Modelsim,只需将library->work中对应的文件右键重新编译下,然后Restart即可,这样可以显著提高仿真效率的。

楼主:
有什么需要指点的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配置完成后的界面如下图所示。  图 13 配置完成示意  然后点击 More NativeLink Settings,对应修改 ...

太爽了,太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爽了,太强了。

多多分享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