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辨认电脑主板上一个烧毁器件

楼主(2016-04-30):
家里的电脑坏了几个月了一直没空修,今天在家把电脑拆开,发现有个贴片的器件烧毁了,我现在没办法辨认这是什么器件,有点怀疑是保险管,拍了张照片,位号是:RT4G1,请懂行的大神指点,感激不尽。另外家里没有备用器件,可否用其他代替,如焊锡丝,谢谢。

网友:
应该是USB的保险,量一下其中一端是不是接到USB电源上。这个东西很少坏,坏了的话很可能南桥也有影响。

网友:
这个元件没有的话我记得只影响那一个USB口,主板不工作可能是其他部分也有问题。

网友:
楼主最好还是从电源入手仔细查一下,看着烧的挺厉害的,不是电源就是后级有短路的

网友:
该元件位应为自恢复保险,应该不会烧毁,但有些主板厂商用电阻代替,我曾买过一块昂达的主板就是这样,那在USB短路时烧毁就很正常了。不过,该电阻烧毁不会影响主板的正常工作,仅相应的USB接口不能使用而已,注意检查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