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下载] NuMicro-Cortex-M0-Keil-调试器驱动用户手册-1.03

楼主(2016-04-30):
(图片)

楼主:
Keil的µVision开发工具主要是用来管理工程,编写、编译、调试程序以及下载程序到目标板上的,而调试或下载
程序到目标板上则需要调试驱动程序的支持,如ULink ARM Debugger就是这样的调试驱动程序;Nuvoton也
为µVision提供了这样的调试驱动程序:Nu-Link,它主要用来辅助µVision调试Cortex-M0系列芯片的,尤其
是Nuvoton的NUC1XX系列的芯片。
在µVision的工程配置选项里选择了Nu-Link调试驱动程序后,就可以进行程序的调试了,比如开始/停止调试
会话,设置/清除断点,读写寄存器、内存,单步执行等等;另外还可以为特定的芯片选择Flash编程算法,该
算法程序可以对芯片的Flash空间进行快速地擦除、改写和验证。
这文档描述了怎样安装Nu-Link,以及怎样用Nu-Link配合Keil的µVision工具进行调试和下载。

楼主:
可以手动地把Nu_Link.dll、Flash编程算法、授权文件等文件拷贝到µVision安装目录下的相应目录下,然后更改
µVision的配置文件,这样有点麻烦而且容易出错,现在提供了一个安装包Nu-Link_Driver.exe,它可以完成以
上所有的操作,很安全且不容易出错;下面提供的步骤仅做参考之用:
为了使用Nu-Link,需要执行如下步骤:
 安装MDK-ARM — V3.04(或者以后版本)。
 执行Nu-Link_Driver.exe文件进行驱动安装, 然后选择 <Keil的安装路径>。新安装的文件会出现在 <Keil的
安装路径>\ARM\BIN,<Keil的安装路径>\ARM\Flash,<Keil的安装路径>\UV4 和 <Keil 的安装路径>
\ARM\EXAMPLES\Nuvoton 目录下。
用Nu-Link调试程序之前需要执行如下步骤(以NUC1XX系列为例):
运行μVision4。选择 ‘Project – New Project…’,弹出创建新工程的对话框。输入新的工程名然后点击OK按钮。

楼主:
这个资料还是个很不错的教程,可以看看。

网友:
在µVision的工程配置选项里选择了Nu-Link调试驱动程序后,就可以进行程序的调试了,比如开始/停止调试
会话,设置/清除断点,读写寄存器、内存,单步执行等等

楼主:
在µVision的工程配置选项里选择了Nu-Link调试驱动程序后,就可以进行程序的调试了

网友A:
keil mdk支持新唐的芯片吗,有没有类似的cubeMX软件

网友B:
在µVision的工程配置选项里选择了Nu-Link调试驱动程序后,就可以进行程序的调试

网友C(2018-08-23):
nu-LINK经常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