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超宽温直流有刷电机驱动控制芯片方案

楼主(2016-04-30):
要求能够到-55度~85度。电机28V 功率在80W左右
RS422通信。控制一个电机正反转。功能简单。就是温度范围要命。以前没有搞过这么宽温的。
单片机好像TI有,RS422接口芯片-55度的好像也能够买到。就驱动芯片和电源变换芯片目前没有找到。
QQ:347274538

网友A:
满足零下55摄氏度工作要求的只能去买军用级芯片,价格和渠道嘛,做好大出意外的心理准备。一个变通的解决办法是采用恒温工艺,利用热源配合适当结构工艺解决低温适应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