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K124的BUCK电路工作不正常

楼主(2016-04-30):
各位大哥,也希望在这电源网发这电路图的大哥能看到,我按照你这个电路搭了一个输入220VAC,输出24V0.5A的,Z1是24V稳压管,现在输出38V,而且电压有点飘,我带一个0.2A的负载,输出直接掉到25V,求各位大哥帮忙看看,小弟第一次做BUCK,实在不知道改调哪了。。

楼主:
电感是680UH的

网友A:
设计有问题,第一,反馈支路的电流多大,才能保证Z1有电平移位,第二,如果第一条保证有电流通过的话,这IC的最小D是多少,因此必须加一个FALSE LOAD,还有输出电容太小,上过470UF不是问题。

楼主:
再顶下啊,现在是空载输出28V  带0.3A负载输出24V 但是烧了不过一分钟芯片就保护了是啥情况啊?目前电路参数是R1 300欧姆 C1 1UF  电感1MH 输出端假负载2K 求人来看看啊,在线等啊

网友B:
加大滤波电容E3,把D3和D6换成高速的,比如HER206之类
减小R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