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变压器原副边隔离问题

楼主(2016-04-30):
(无正文)

网友A:
有影响,按变压器绕法有关,一般来说,原边与次边有2KV的隔离电压,而次边间只有500V的耐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不是很明白怎么和耐压和有关系的,难道电气耐压决定了是否隔离嘛,假如是小功率的反激开关电源呢,几十 ...

爬电距离,知道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不是很明白怎么和耐压和有关系的,难道电气耐压决定了是否隔离嘛,假如是小功率的反激开关电源呢,几十 ...

隔离要用什么指标来定量化呢?连这个都不明白的话,还是补补基础再来问。

网友B:
看各绕组的绕法来判断

网友C:
要看是什么绕组,如果是初级绕组和次级绕组共地那就肯定不是隔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