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人杂谈]
C 预处理小结

楼主(2016-04-30):
 预处理功能主要包括宏定义,文件包含,条件编译三部分。分别对应宏定义命令,文件包含命令,条件编译命令三部分实现。
  预处理过程读入源代码,检查包含预处理指令的语句和宏定义,并对源代码进行响应的转换。预处理过程还会删除程序中的注释和多余的空白字符。
预处理指令是以#号开头的代码行。#号必须是该行除了任何空白字符外的第一个字符。#后是指令关键字,在关键字和#号之间允许存在任意个数的空白字符。整行语句构成了一条预处理指令,该指令将在编译器进行编译之前对源代码做某些转换。
指令             用途
         #            空指令,无任何效果
         #include    包含一个源代码文件
         #define     定义宏
         #undef     取消已定义的宏
         #if          如果给定条件为真,则编译下面代码
         #ifdef       如果宏已经定义,则编译下面代码
         #ifndef     如果宏没有定义,则编译下面代码
         #elif         如果前面的#if给定条件不为真,当前条件为真,则编译下面代码
         #endif      结束一个#if……#else条件编译块
         #error      停止编译并显示错误信息
    #else       略
   #error     指令将使编译器显示一条错误信息,然后停止编译。
         #line        指令可以改变编译器用来指出警告和错误信息的文件号和行号。
         #pragma  指令没有正式的定义。编译器可以自定义其用途。典型的用法是禁止或允许某些烦人的警告信息。

文件包含

  在程序中包含头文件有两种格式:
        #include <my.h>
         #include "my.h"
l第一种方法是用尖括号把头文件括起来。这种格式告诉预处理程序在编译器自带的或外部库的头文件中搜索被包含的头文件。第二种方法是用双引号把头文件括起来。这种格式告诉预处理程序在当前被编译的应用程序的源代码文件中搜索被包含的头文件,如果找不到,再搜索编译器自带的头文件。
    采用两种不同包含格式的理由在于,编译器是安装在公共子目录下的,而被编译的应用程序是在它们自己的私有子目录下的。一个应用程序既包含编译器提供的公共头文件,也包含自定义的私有头文件。采用两种不同的包含格式使得编译器能够在很多头文件中区别出一组公共的头文件。

楼主:
贴上有用的代码:
#include<stdio.h>
#include<stdlib.h>
#include<string.h>

#define SIX 6
#define SEVEN 7
#define Cube(x) (x)*(x)*(x)
#define VERSION "tzs"
#define PASTE(n) "最终胜利者是:"#n
#define NUM(a,b,c) a##b##c
#define STR(a,b,c) a##b##c
#define DEBUG 1

int main()
{
    int i;
    i = SIX + SEVEN;
    printf("i = %d\n",i);
    i = (SIX * SEVEN);
    printf("i = %d\n",i);

    i = Cube(3);
    printf("i = %d\n",i);

    printf("%s",VERSION);
    printf("%s",PASTE(桃子));
    puts(PASTE(yy/));
    puts(PASTE(xx));

    printf("%d\n",NUM(1,2,3));
    //printf("%s\n",STR("aa","bb","cc"));

    #if DEBUG
        printf("Debugging\n");
        printf("Debugging2222\n");
    #endif
        printf("Running\n");
    #if defined DEBUG
        printf("yes\n");
    #endif
    #if !defined JJ
        printf("no JJ\n");
    #endif

}

网友A:
那个意思是如果Debug定义的值为0,就是不执行后面的那个了。?

网友B:
看了半天,受益匪浅。下次写的时候考虑用一下,来使得代码更高的兼容性与调试能力。

楼主:
#line        指令可以改变编译器用来指出警告和错误信息的文件号和行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