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C语言删除指定文件

楼主(2016-04-30):
C语言的文件操作想必大家都多多少少的有所了解,今天为大家献上删除文件的操作方法。这里我们要用到的是remove(const T& x);x使用代表文件路径及文件名的字符常量来确定需要删除的对象。下面是源码:
#include <stdio.h>

int main()

{

         char a[20];

          printf(“please input a file:”);

         scanf(“%s”,a);

if(remove(a))

printf(“Could not delete the file &s \n”,”1.txt”);

else printf(“OK \n”);

return 0;

}

网友A:
这个是可以把全局变量删除的函数吧,在stdio.h里吗

楼主:
这个是不是删除了数组,也就是实现了内存的回收?

网友B:
C语言中remove函数的基本用法和函数解释。一般作用是删除数组、链表对象所有的元素。

网友B:
成功则返回0,失败则返回-1,错误原因存于errno。

网友B:
函数错误码:
EROFS 欲写入的文件为只读文件。
EFAULT 参数filename 指针超出可存取内存空间。
ENAMETOOLONG 参数filename 太长。
ENOMEM 核心内存不足。
ELOOP 参数filename 有过多符号连接问题。
EIO I/O 存取错误。

楼主:
一般作用是删除数组、链表对象所有的元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