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12864不能显示中文的“三”?

楼主(2016-04-30):
买了两块12864,中文的三字就是显示不出来,只能显示这个 “叁”字。请问为什么?两家不同的店买的。

楼主:
请大神帮忙看一下啊

网友:
好像是keil的0XFD问题,百度可以搜到补丁,或者直接用三的编码

网友A:
估计是字库问题啊

网友B:
同意二楼的,编码问题,换个高版本的mdk试试。我显示过三,没有问题。

楼主:
搞定了,还真的是编译器的问题。我说怎么会这么奇怪,而且是从不同的店买回来的。

网友C:
这是个经典老问题了 - -

网友D:
编译器需要打一个补丁

网友E:
估计是keil 0xfd的bug,加补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