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器-信号链] 差动放大器

楼主(2016-04-30):
作用是什么?有什么优点?

网友A:
      差动放大器(differential amplifier) 将两个对称放大器件接在一起,理想情况下,输出信号只与一对输入信号的差值有关的放大单元,又称差动放大器。
    差动放大单元对共模信号有抑制作用,使温度变化、电源电压波动以及外界干扰这类共模信号输出很小,得到广泛应用。例如集成运算放大器的输入级以及示波器中垂直、水平放大器的输出级等。

网友B:
差动,故名思意,放大的是差值信号。

网友C:
差动放大电路能有效地放大交流信号,而且能有效地减小由于电源波动和晶体管随温度变化而引起的零点漂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