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人杂谈] if语句输出 由大到小的数字

楼主(2016-04-30):
CAN, AN, DM, ev, IDMA
成长记录 if语句输出 由大到小的数字 ?
#include<stdio.h>
void main()
{
    float a,b,c,d,e,f,g,t;
    scanf("%f,%f,%f,%f,%f,%f,%f",&a,&b,&c,&d,&e,&f,&g);
    if(a>b){
        t=a;
        a=b;
        b=t;
    }

    if(a>c){
        t=c;
        c=a;
        a=t;
    }

    if(a>d){
        t=d;
        d=a;
        a=t;
    }

    if(a>e){
        t=e;
        e=a;
        a=t;
    }

    if(a>f){
        t=f;
        f=a;
        a=t;
    }

    if(a>g){
        t=g;
        g=a;
        a=t;
    }

    if(b>c){
        t=c;
        c=b;
        b=t;
    }

    if(b>d){
        t=d;
        d=b;
        b=t;
    }

    if(b>e){
        t=e;
        e=b;
        b=t;
    }

    if(b>f){
        t=f;
        f=b;
        b=t;
    }

    if(b>g){
        t=g;
        g=b;
        b=t;
    }

    if(c>d){
        t=d;
        d=c;
        c=t;
    }

    if(c>e){
        t=e;
        e=c;
        c=t;
    }

    if(c>f){
        t=f;
        f=c;
        c=t;
    }

    if(c>g){
        t=g;
        g=c;
        c=t;
    }

    if(d>e){
        t=e;
        e=d;
        d=t;
    }

    if(d>f){
        t=f;
        f=d;
        d=t;
    }

    if(d>g){
        t=g;
        g=d;
        d=t;
    }

    if(e>f){
        t=f;
        f=e;
        e=t;
    }

    if(e>g){
        t=g;
        g=e;
        e=t;
    }

    if(f>g){
        t=g;
        g=f;
        f=t;
    }

    printf("%-5.2f,%5.2f,%5.2f,%5.2f,%5.2f,%5.2f,%5.2f\n",a,b,c,d,e,f,g);
}

利用中间变量t 进行替换
再利用a依次比较大小,然后b,然后c.... 最后确定f与g的大小。
输出

网友A:
这个方法没有冒泡法好用吧。

网友B:
虽然看起来很奇怪,不过真是个不错的排序方法。

网友B:
仔细看看,就是通过if来完成了个冒泡的全部。

楼主:
实际上这就是把冒泡排序拆分开了

网友:
有创意,再次让我复习了一下if的用处。

网友C:
排序的值要是有100个,你的程序会不会ROM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排序的值要是有100个,你的程序会不会ROM不够?

简单的才能用这种笨方法,复杂的就for循环了。

网友:
这方法误人子弟啊,不建议学,多了怎么弄,三个数据还可以,多了别瞎搞,还是for,各种排序上。

网友D:
排序可以用冒泡排序法或快速排序法

网友D:
经典排序算法 - 冒泡排序Bubble sort
原理是临近的数字两两进行比较,按照从小到大或者从大到小的顺序进行交换,
这样一趟过去后,最大或最小的数字被交换到了最后一位,
然后再从头开始进行两两比较交换,直到倒数第二位时结束,其余类似看例子
例子为从小到大排序,
原始待排序数组| 6 | 2 | 4 | 1 | 5 | 9 |

第一趟排序(外循环)
第一次两两比较6 > 2交换(内循环)
交换前状态| 6 | 2 | 4 | 1 | 5 | 9 |
交换后状态| 2 | 6 | 4 | 1 | 5 | 9 |

第二次两两比较,6 > 4交换
交换前状态| 2 | 6 | 4 | 1 | 5 | 9 |
交换后状态| 2 | 4 | 6 | 1 | 5 | 9 |

第三次两两比较,6 > 1交换
交换前状态| 2 | 4 | 6 | 1 | 5 | 9 |
交换后状态| 2 | 4 | 1 | 6 | 5 | 9 |

第四次两两比较,6 > 5交换
交换前状态| 2 | 4 | 1 | 6 | 5 | 9 |
交换后状态| 2 | 4 | 1 | 5 | 6 | 9 |

第五次两两比较,6 < 9不交换
交换前状态| 2 | 4 | 1 | 5 | 6 | 9 |
交换后状态| 2 | 4 | 1 | 5 | 6 | 9 |

第二趟排序(外循环)
第一次两两比较2 < 4不交换
交换前状态| 2 | 4 | 1 | 5 | 6 | 9 |
交换后状态| 2 | 4 | 1 | 5 | 6 | 9 |

第二次两两比较,4 > 1交换
交换前状态| 2 | 4 | 1 | 5 | 6 | 9 |
交换后状态| 2 | 1 | 4 | 5 | 6 | 9 |

第三次两两比较,4 < 5不交换
交换前状态| 2 | 1 | 4 | 5 | 6 | 9 |
交换后状态| 2 | 1 | 4 | 5 | 6 | 9 |

第四次两两比较,5 < 6不交换
交换前状态| 2 | 1 | 4 | 5 | 6 | 9 |
交换后状态| 2 | 1 | 4 | 5 | 6 | 9 |

第三趟排序(外循环)
第一次两两比较2 > 1交换
交换后状态| 2 | 1 | 4 | 5 | 6 | 9 |
交换后状态| 1 | 2 | 4 | 5 | 6 | 9 |

第二次两两比较,2 < 4不交换
交换后状态| 1 | 2 | 4 | 5 | 6 | 9 |
交换后状态| 1 | 2 | 4 | 5 | 6 | 9 |

第三次两两比较,4 < 5不交换
交换后状态| 1 | 2 | 4 | 5 | 6 | 9 |
交换后状态| 1 | 2 | 4 | 5 | 6 | 9 |

第四趟排序(外循环)无交换
第五趟排序(外循环)无交换

排序完毕,输出最终结果1 2 4 5 6 9

网友D:
static void bubble_sort(int[] unsorted)
        {
            for (int i = 0; i < unsorted.Length; i++)
            {
                for (int j = i; j < unsorted.Length; j++)
                {
                    if (unsorted[i] > unsorted[j])
                    {
                        int temp = unsorted[i];
                        unsorted[i] = unsorted[j];
                        unsorted[j] = temp;
                    }
                }
            }
        }

        static void Main(string[] args)
        {
            int[] x = { 6, 2, 4, 1, 5, 9 };
            bubble_sort(x);
            foreach (var item in x)
            {
                Console.WriteLine(item);
            }
            Console.ReadLine();
        }

网友D:
经典排序算法 - 快速排序Quick sort
原理,通过一趟扫描将要排序的数据分割成独立的两部分,其中一部分的所有数据都比另外一部分的所有数据都要小,然后再按此方法对这两部分数据分别进行快速排序,整个排序过程可以递归进行,以此达到整个数据变成有序序列
举个例子
如无序数组[6 2 4 1 5 9]
a),先把第一项[6]取出来,
用[6]依次与其余项进行比较,
如果比[6]小就放[6]前边,2 4 1 5都比[6]小,所以全部放到[6]前边
如果比[6]大就放[6]后边,9比[6]大,放到[6]后边,//6出列后大喝一声,比我小的站前边,比我大的站后边,行动吧!霸气十足~
一趟排完后变成下边这样:
排序前 6 2 4 1 5 9
排序后 2 4 1 5 6 9

b),对前半拉[2 4 1 5]继续进行快速排序
重复步骤a)后变成下边这样:
排序前 2 4 1 5
排序后 1 2 4 5
前半拉排序完成,总的排序也完成:
排序前:[6 2 4 1 5 9]
排序后:[1 2 4 5 6 9]
排序结束

网友D:
static int partition(int[] unsorted, int low, int high)
        {
            int pivot = unsorted[low];
            while (low < high)
            {
                while (low < high && unsorted[high] > pivot) high--;
                unsorted[low] = unsorted[high];
                while (low < high && unsorted[low] <= pivot) low++;
                unsorted[high] = unsorted[low];
            }
            unsorted[low] = pivot;
            return low;
        }

        static void quick_sort(int[] unsorted, int low, int high)
        {
            int loc = 0;
            if (low < high)
            {
                loc = partition(unsorted, low, high);
                quick_sort(unsorted, low, loc - 1);
                quick_sort(unsorted, loc + 1, high);
            }
        }

        static void Main(string[] args)
        {
            int[] x = { 6, 2, 4, 1, 5, 9 };
            quick_sort(x, 0, x.Length - 1);
            foreach (var item in x)
            {
                Console.WriteLine(item + ",");
            }
            Console.ReadLine();
        }

网友D:
经典排序算法 - 桶排序Bucket sort

补充说明三点
1,桶排序是稳定的
2,桶排序是常见排序里最快的一种,比快排还要快…大多数情况下
3,桶排序非常快,但是同时也非常耗空间,基本上是最耗空间的一种排序算法

我自己的理解哈,可能与网上说的有一些出入,大体都是同样的原理
无序数组有个要求,就是成员隶属于固定(有限的)的区间,如范围为[0-9](考试分数为1-100等)
例如待排数字[6 2 4 1 5 9]
准备10个空桶,最大数个空桶
[6 2 4 1 5 9]           待排数组
[0 0 0 0 0 0 0 0 0 0]   空桶
[0 1 2 3 4 5 6 7 8 9]   桶编号(实际不存在)

1,顺序从待排数组中取出数字,首先6被取出,然后把6入6号桶,这个过程类似这样:空桶[ 待排数组[ 0 ] ] = 待排数组[ 0 ]
[6 2 4 1 5 9]           待排数组
[0 0 0 0 0 0 6 0 0 0]   空桶
[0 1 2 3 4 5 6 7 8 9]   桶编号(实际不存在)

2,顺序从待排数组中取出下一个数字,此时2被取出,将其放入2号桶,是几就放几号桶
[6 2 4 1 5 9]           待排数组
[0 0 2 0 0 0 6 0 0 0]   空桶
[0 1 2 3 4 5 6 7 8 9]   桶编号(实际不存在)

3,4,5,6省略,过程一样,全部入桶后变成下边这样
[6 2 4 1 5 9]           待排数组
[0 1 2 0 4 5 6 0 0 9]   空桶
[0 1 2 3 4 5 6 7 8 9]   桶编号(实际不存在)

0表示空桶,跳过,顺序取出即可:1 2 4 5 6 9

网友D:
/// <summary>
        /// 桶排序
        /// 1),已知其区间,例如[1..10],学生的分数[0...100]等
        /// 2),如果有重复的数字,则需要 List<int>数组,这里举的例子没有重复的数字
        /// </summary>
        /// <param name="unsorted">待排数组</param>
        /// <param name="maxNumber">待排数组中的最大数,如果可以提供的话</param>
        /// <returns></returns>
        static int[] bucket_sort(int[] unsorted, int maxNumber = 99)
        {
            int[] sorted = new int[maxNumber + 1];
            for (int i = 0; i < unsorted.Length; i++)
            {
                sorted[unsorted[i]] = unsorted[i];
            }
            return sorted;
        }

        static void Main(string[] args)
        {
            int[] x = { 99, 65, 24, 47, 50, 88,33, 66, 67, 31, 18 };
            var sorted = bucket_sort(x, 99);
            for (int i = 0; i < sorted.Length; i++)
            {
                if (sorted[i] > 0)
                    Console.WriteLine(sorted[i]);
            }
            Console.ReadLine();
        }

网友D:
经典排序算法 – 插入排序Insertion sort
插入排序就是每一步都将一个待排数据按其大小插入到已经排序的数据中的适当位置,直到全部插入完毕。
插入排序方法分直接插入排序和折半插入排序两种,这里只介绍直接插入排序,折半插入排序留到“查找”内容中进行。
  图1演示了对4个元素进行直接插入排序的过程,共需要(a),(b),(c)三次插入。

网友D:
/// <summary>
        /// 插入排序
        /// </summary>
        /// <param name="unsorted"></param>
        static void insertion_sort(int[] unsorted)
        {
            for (int i = 1; i < unsorted.Length; i++)
            {
                if (unsorted[i - 1] > unsorted[i])
                {
                    int temp = unsorted[i];
                    int j = i;
                    while (j > 0 && unsorted[j - 1] > temp)
                    {
                        unsorted[j] = unsorted[j - 1];
                        j--;
                    }
                    unsorted[j] = temp;
                }
            }
        }

        static void Main(string[] args)
        {
            int[] x = { 6, 2, 4, 1, 5, 9 };
            insertion_sort(x);
            foreach (var item in x)
            {
                if (item > 0)
                    Console.WriteLine(item + ",");
            }
            Console.ReadLine();
        }

网友D:
经典排序算法 - 鸽巢排序Pigeonhole sort
原理类似桶排序,同样需要一个很大的鸽巢[桶排序里管这个叫桶,名字无所谓了]
鸽巢其实就是数组啦,数组的索引位置就表示值,该索引位置的值表示出现次数,如果全部为1次或0次那就是桶排序
例如
var pigeonHole = new int[100];
pigeonHole[0]的值表示0的出现次数...
pigeonHole[1]的值表示1的出现次数...
pigeonHole[2]的值表示2的出现次数...
/// 鸽巢排序
        /// </summary>
        /// <param name="unsorted">待排数组</param>
        /// <param name="maxNumber">待排数组中的最大数,如果可以指定的话</param>
        /// <returns></returns>
        static int[] pogeon_sort(int[] unsorted, int maxNumber = 10)
        {
            int[] pogeonHole = new int[maxNumber + 1];
            foreach (var item in unsorted)
            {
                pogeonHole[item]++;
            }
            return pogeonHole;
            /*
             * pogeonHole[10] = 4; 的含意是
             * 在待排数组中有4个10出现,同理其它
             */
        }

        static void Main(string[] args)
        {
            int[] x = { 99, 65, 24, 47, 47, 50, 99, 88, 66, 33, 66, 67, 31, 18, 24 };
            var sorted = pogeon_sort(x, 99);
            for (int i = 0; i < sorted.Length; i++)
            {
                for (int j = 0; j < sorted[i]; j++)
                {
                    Console.WriteLine(i);
                }
            }
            Console.ReadLine();
        }

网友D:
static void merge(int[] unsorted, int first, int mid, int last, int[] sorted)
        {
            int i = first, j = mid;
            int k = 0;
            while (i < mid && j < last)
                if (unsorted[i] < unsorted[j])
                    sorted[k++] = unsorted[i++];
                else
                    sorted[k++] = unsorted[j++];

            while (i < mid)
                sorted[k++] = unsorted[i++];
            while (j < last)
                sorted[k++] = unsorted[j++];

            for (int v = 0; v < k; v++)
                unsorted[first + v] = sorted[v];
        }

        static void merge_sort(int[] unsorted, int first, int last, int[] sorted)
        {
            if (first + 1 < last)
            {
                int mid = (first + last) / 2;
                Console.WriteLine("{0}-{1}-{2}", first, mid, last);
                merge_sort(unsorted, first, mid, sorted);
                merge_sort(unsorted, mid, last, sorted);
                merge(unsorted, first, mid, last, sorted);
            }
        }

        static void Main(string[] args)
        {
            int[] x = { 6, 2, 4, 1, 5, 9 };
            int[] sorted = new int[x.Length];
            merge_sort(x, 0, x.Length, sorted);
            for (int i = 0; i < sorted.Length; i++)
            {
                if (x[i] > 0)
                    Console.WriteLine(x[i]);
            }
            Console.ReadLine();
        }

网友D:
经典排序算法 - 冒泡排序Bubble sort
原理是临近的数字两两进行比较,按照从小到大或者从大到小的顺序进行交换,
这样一趟过去后,最大或最小的数字被交换到了最后一位,
然后再从头开始进行两两比较交换,直到倒数第二位时结束,其余类似看例子
例子为从小到大排序,
原始待排序数组| 6 | 2 | 4 | 1 | 5 | 9 |

第一趟排序(外循环)
第一次两两比较6 > 2交换(内循环)
交换前状态| 6 | 2 | 4 | 1 | 5 | 9 |
交换后状态| 2 | 6 | 4 | 1 | 5 | 9 |

第二次两两比较,6 > 4交换
交换前状态| 2 | 6 | 4 | 1 | 5 | 9 |
交换后状态| 2 | 4 | 6 | 1 | 5 | 9 |

第三次两两比较,6 > 1交换
交换前状态| 2 | 4 | 6 | 1 | 5 | 9 |
交换后状态| 2 | 4 | 1 | 6 | 5 | 9 |

第四次两两比较,6 > 5交换
交换前状态| 2 | 4 | 1 | 6 | 5 | 9 |
交换后状态| 2 | 4 | 1 | 5 | 6 | 9 |

第五次两两比较,6 < 9不交换
交换前状态| 2 | 4 | 1 | 5 | 6 | 9 |
交换后状态| 2 | 4 | 1 | 5 | 6 | 9 |

第二趟排序(外循环)
第一次两两比较2 < 4不交换
交换前状态| 2 | 4 | 1 | 5 | 6 | 9 |
交换后状态| 2 | 4 | 1 | 5 | 6 | 9 |

第二次两两比较,4 > 1交换
交换前状态| 2 | 4 | 1 | 5 | 6 | 9 |
交换后状态| 2 | 1 | 4 | 5 | 6 | 9 |

第三次两两比较,4 < 5不交换
交换前状态| 2 | 1 | 4 | 5 | 6 | 9 |
交换后状态| 2 | 1 | 4 | 5 | 6 | 9 |

第四次两两比较,5 < 6不交换
交换前状态| 2 | 1 | 4 | 5 | 6 | 9 |
交换后状态| 2 | 1 | 4 | 5 | 6 | 9 |

第三趟排序(外循环)
第一次两两比较2 > 1交换
交换后状态| 2 | 1 | 4 | 5 | 6 | 9 |
交换后状态| 1 | 2 | 4 | 5 | 6 | 9 |

第二次两两比较,2 < 4不交换
交换后状态| 1 | 2 | 4 | 5 | 6 | 9 |
交换后状态| 1 | 2 | 4 | 5 | 6 | 9 |

第三次两两比较,4 < 5不交换
交换后状态| 1 | 2 | 4 | 5 | 6 | 9 |
交换后状态| 1 | 2 | 4 | 5 | 6 | 9 |

第四趟排序(外循环)无交换
第五趟排序(外循环)无交换

排序完毕,输出最终结果1 2 4 5 6 9
static void bubble_sort(int[] unsorted)
        {
            for (int i = 0; i < unsorted.Length; i++)
            {
                for (int j = i; j < unsorted.Length; j++)
                {
                    if (unsorted[i] > unsorted[j])
                    {
                        int temp = unsorted[i];
                        unsorted[i] = unsorted[j];
                        unsorted[j] = temp;
                    }
                }
            }
        }

        static void Main(string[] args)
        {
            int[] x = { 6, 2, 4, 1, 5, 9 };
            bubble_sort(x);
            foreach (var item in x)
            {
                Console.WriteLine(item);
            }
            Console.ReadLine();
        }

网友D:
经典排序算法 - 选择排序Selection sort
顾名思意,就是直接从待排序数组里选择一个最小(或最大)的数字,每次都拿一个最小数字出来,
顺序放入新数组,直到全部拿完
再简单点,对着一群数组说,你们谁最小出列,站到最后边
然后继续对剩余的无序数组说,你们谁最小出列,站到最后边
再继续刚才的操作,一直到最后一个,继续站到最后边,现在数组有序了,从小到大
举例
先说看每步的状态变化,后边介绍细节,现有无序数组[6 2 4 1 5 9]
第一趟找到最小数1,放到最前边(与首位数字交换)
交换前:| 6 | 2 | 4 | 1 | 5 | 9 |
交换后:| 1 | 2 | 4 | 6 | 5 | 9 |
第二趟找到余下数字[2 4 6 5 9]里的最小数2,与当前数组的首位数字进行交换,实际没有交换,本来就在首位
交换前:| 1 | 2 | 4 | 6 | 5 | 9 |
交换后:| 1 | 2 | 4 | 6 | 5 | 9 |

第三趟继续找到剩余[4 6 5 9]数字里的最小数4,实际没有交换,4待首位置无须交换
第四趟从剩余的[6 5 9]里找到最小数5,与首位数字6交换位置
交换前:| 1 | 2 | 4 | 6 | 5 | 9 |
交换后:| 1 | 2 | 4 | 5 | 6 | 9 |
第五趟从剩余的[6 9]里找到最小数6,发现它待在正确的位置,没有交换
排序完毕输出正确结果[1 2 4 5 6 9]
第一趟找到最小数1的细节
当前数组是| 6 | 2 | 4 | 1 | 5 | 9 |
先把6取出来,让它扮演最小数
当前最小数6与其它数一一进行比较,发现更小数就交换角色
当前最小数6与2比较,发现更小数,交换角色,此时最小数是2,接下来2与剩余数字比较
当前最小数2与4比较,不动
当前最小数2与1比较,发现更小数,交换角色,此时最小数是1,接下来1与剩余数字比较
当前最小数1与5比较,不动
当前最小数1与9比较,不动,到达末尾
当前最小数1与当前首位数字进行位置交换,如下所示
交换前:| 6 | 2 | 4 | 1 | 5 | 9 |
交换后:| 1 | 2 | 4 | 6 | 5 | 9 |
完成一趟排序,其余步骤类似
代码仅供参考
static void selection_sort(int[] unsorted)
        {
            for (int i = 0; i < unsorted.Length; i++)
            {
                int min = unsorted[i], min_index = i;
                for (int j = i; j < unsorted.Length; j++)
                {
                    if (unsorted[j] < min)
                    {
                        min = unsorted[j];
                        min_index = j;
                    }
                }
                if (min_index != i)
                {
                    int temp = unsorted[i];
                    unsorted[i] = unsorted[min_index];
                    unsorted[min_index] = temp;
                }
            }
        }

        static void Main(string[] args)
        {
            int[] x = { 6, 2, 4, 1, 5, 9 };
            selection_sort(x);
            foreach (var item in x)
            {
                Console.WriteLine(item);
            }
            Console.ReadLine();
        }

网友D:
经典排序算法 - **尾酒排序Cocktail sort
**尾酒排序基于冒泡排序,双向循环
还是看例子吧,给定待排数组[2 3 4 5 1]
第一趟过去时的每一步
第一步迭代,2 < 3不换
[2 3 4 5 1]

第二步迭代,3 < 4不换
[2 3 4 5 1]

第三步迭代,4 < 5不换
[2 3 4 5 1]

第四步迭代,5 > 1交换
[2 3 4 1 5]

第一趟回来时的第一步,**尾酒一次到头后就回返回来,再到头后再过去,来回比,一个来回能排两个数字
第五步迭代,1 < 5不交换
[2 3 4 1 5]

第六步迭代,1 < 4交换
[2 3 1 4 5]

第七步迭代,1 < 3交换
[2 1 3 4 5]

第八步迭代,2 > 1交换
[1 2 3 4 5]

排序完毕,顺序输出结果即可得[ 1 2 3 4 5]

如何判断排序结束了?
假如一趟来回没有交换任何数字,则表示该数组已经有序了,可以设置了个变量表示有没有交换过
代码仅供参考
static void cocktail_sort(int[] unsorted)
        {
            bool swapped = false;
            do
            {
                for (int i = 0; i < unsorted.Length - 1; i++)
                {
                    if (unsorted[i] > unsorted[i + 1])
                    {
                        int temp = unsorted[i];
                        unsorted[i] = unsorted[i + 1];
                        unsorted[i + 1] = temp;
                        swapped = true;
                    }
                }

                swapped = false;
                for (int j = unsorted.Length; j > 1; j--)
                {
                    if (unsorted[j] < unsorted[j - 1])
                    {
                        int temp = unsorted[j];
                        unsorted[j] = unsorted[j - 1];
                        unsorted[j - 1] = temp;
                        swapped = true;
                    }
                }
            } while (swapped);
        }

        static void Main(string[] args)
        {
            int[] x = { 6, 2, 4, 1, 5, 9 };
            selection_sort(x);
            foreach (var item in x)
            {
                Console.WriteLine(item);
            }
            Console.ReadLine();
        }

网友D:
经典排序算法 - 梳排序Comb sort

梳排序还是基于冒泡排序,与冒泡不同的是,梳排序比较的是固定距离处的数的比较和交换,类似希尔那样

这个固定距离是待排数组长度除以1.3得到近似值,下次则以上次得到的近似值再除以1.3,直到距离小至3时,以1递减

不太好描述,还是看例子吧

假设待数组[8 4 3 7 6 5 2 1]

待排数组长度为8,而8÷1.3=6,则比较8和2,4和1,并做交换

[8 4 3 7 6 5 2 1]

[8 4 3 7 6 5 2 1]

交换后的结果为

[2 1 3 7 6 5 8 4]

第二次循环,更新间距为6÷1.3=4,比较2和6,1和5,3和8,7和4

[2 1 3 7 6 5 8 4]

[2 1 3 7 6 5 8 4]

[2 1 3 7 6 5 8 4]

[2 1 3 7 6 5 8 4]

只有7和4需要交换,交换后的结果为

[2 1 3 4 6 5 8 7]

第三次循环,更新距离为3,没有交换

第四次循环,更新距离为2,没有交换

第五次循环,更新距离为1,三处交换

[2 1 3 4 6 5 8 7]

[2 1 3 4 6 5 8 7]

[2 1 3 4 6 5 8 7]

三处交换后的结果为[1 2 3 4 5 6 7 8]

交换后排序结束,顺序输出即可得到[1 2 3 4 5 6 7 8]

网友D:
经典排序算法 - 奇偶排序Odd-even sort

又一个比较性质的排序,基本思路是奇数列排一趟序,偶数列排一趟序,再奇数排,再偶数排,直到全部有序

举例吧,

待排数组[6 2 4 1 5 9]

第一次比较奇数列,奇数列与它的邻居偶数列比较,如6和2比,4和1比,5和9比

[6 2 4 1 5 9]

交换后变成

[2 6 1 4 5 9]

第二次比较偶数列,即6和1比,5和5比

[2 6 1 4 5 9]

交换后变成

[2 1 6 4 5 9]

第三趟又是奇数列,选择的是2,6,5分别与它们的邻居列比较

[2 1 6 4 5 9]

交换后

[1 2 4 6 5 9]

第四趟偶数列

[1 2 4 6 5 9]

一次交换

[1 2 4 5 6 9]

网友D:
经典排序算法 - 珠排序Bead Sort
珠排序非常另类[地精也很另类],看完你就知道了,先介绍思路,再分解过程
截图即从上边的论文里抓的屏
先了解一个概念,不然不容易理解,一个数字3用3个1来表示
一个数字9用9个1来表示,珠排序中的珠指的是每一个1,它把每一个1想像成一个珠子,这些珠子被串在一起,想像下算盘和糖葫芦
图1
上图1中的三个珠就表示数字3,两个珠表示数字2,这个OK了继续,这里的3和2都叫bead
图2
图2(a)中有两个数字,4和3,分别串在四条线上,于是数字4的最后一个珠子下落,因为它下边是空的,自由下落后变成图2(b)
图2(c)中随机给了四个数字,分别是3,2,4,2,这些珠子自由下落,就变成了(d)中,落完就有序了,2,2,3,4
以上就是珠排序的精华
图3
上图3中的n表示待排序数组的长度,有多少数字就有多少层,横向表示一层
m表示有多少个珠子,就是多少个1,这取决于最大数是几
比如待排数组[6 2 4 1 5 9]
让珠子全部做自由落体运动
9没有什么好落的,它在最底层
5也没有什么好落的,全部有支撑点
1同样不需要滑落
4除了第一个珠子不动外,其它三颗全部下落,落到1的位置变成下边这样
过程的细节不画了,原则就是你下边有支点,你就不用再滑落了,最后变成下边这样,排序完毕
从上到下顺序输出即可得到结果:[ 1 2 4 5 6 9]

网友D:
经典排序算法 - Cycle Sort
Cycle sort的思想与计数排序太像了,理解了基数排序再看这个会有很大的帮助,
圈排序与计数排序的区别在于圈排序只给那些需要计数的数字计数,先看完**吧,看完再回来理解这一句话
所谓的圈的定义,我只能想到用例子来说明,实在不好描述
待排数组[ 6 2 4 1 5 9 ]
排完序后[ 1 2 4 5 6 9 ]
数组索引[ 0 1 2 3 4 5 ]

第一部分
     第一步,我们现在来观察待排数组和排完后的结果,以及待排数组的索引,可以发现
排完序后的6应该出现在索引4的位置上,而它现在却在位置0上,
记住这个位置啊,一直找到某个数应该待在位置0上我们的任务就完成了
待排数组[ 6 2 4 1 5 9 ]
排完序后[ 1 2 4 5 6 9 ]
数组索引[ 0 1 2 3 4 5 ]
     第二步,而待排数组索引4位置上的5应该出现在索引3的位置上
待排数组[ 6 2 4 1 5 9 ]
排完序后[ 1 2 4 5 6 9 ]
数组索引[ 0 1 2 3 4 5 ]
     第三步,同样的,待排数组索引3的位置是1,1应该出现在位置0上,注意注意,找到这么一个数了:1,它应该待在位置0上
待排数组[ 6 2 4 1 5 9 ]
排完序后[ 1 2 4 5 6 9 ]
数组索引[ 0 1 2 3 4 5 ]
     第四步,而索引0处却放着6,而6应该出现在索引4的位置,至此可以发现,回到原点了,问题回到第一步了,
所以这里并不存在所谓的第四步,前三步就已经转完一圈了
待排数组[ 6 2 4 1 5 9 ]
排完序后[ 1 2 4 5 6 9 ]
数组索引[ 0 1 2 3 4 5 ]
这就是所谓的一圈!真不好描述,不知道您看明白没...汗.
前三步转完一圈,得到的数据分别是[ 6 5 1 ]

第二部分
     第一步,圈排序并不是一圈排序,而一圈或多圈排序,所以,还得继续找,这一步从第二个数字2处开始转圈
待排中的2位于索引1处,排序完毕仍然处于位置1位置,所以这一圈完毕,得到圈数据[ 2 ]
待排数组[ 6 2 4 1 5 9 ]
排完序后[ 1 2 4 5 6 9 ]
数组索引[ 0 1 2 3 4 5 ]

第三部分
     第一步,同上,4也出现了它应该待的位置,结束这一圈,得到第三个圈:[ 4 ]
待排数组[ 6 2 4 1 5 9 ]
排完序后[ 1 2 4 5 6 9 ]
数组索引[ 0 1 2 3 4 5 ]

第四部分
     第一步,由于1和5出现在第一圈里,这是什么意思呢,说明这两个数已经有自己的圈子了,不用再找了,
即是找,最后还是得到第一圈的数据[ 6 5 1 ],所以,1和5跳过,这一部分实际应该找的是9,来看看9的圈子
9应该出现在索引5的位置,实际上它就在索引5的位置,与第二部分的第一步的情况一样,所以这一圈的数据也出来了:[ 9 ]
待排数组[ 6 2 4 1 5 9 ]
排完序后[ 1 2 4 5 6 9 ]
数组索引[ 0 1 2 3 4 5 ]
一共找到四个圈子,分别是
[ 6 5 1 ] , [ 2 ] ,[ 4 ] , [ 9 ]

如果一个圈只有一个数字,那么它是不需要转圈的,即不需要排序,那么只有第一个圈排序即可
你可能要问了,前边的那些圈子都是基于已知排序结果才能得到,我都已知结果还排个毛啊
以上内容都是为了说明什么是圈,知道什么是圈后才能很好的理解圈排序
现在来分解排序的细节
第一步,将6取出来,计算出有4个数字比6小,将6放入索引4,同时原索引4位置的数字5出列
排序之前[ 0 2 4 1 5 9 ] 6
排序之后[ 0 2 4 1 6 9 ] 5
索引位置[ 0 1 2 3 4 5 ]

第二步,当前数字5,计算出有3个数字比5小,将5放入索引3,同时原索引3位置的数字
排序之前[ 0 2 4 1 6 9 ] 5
排序之后[ 0 2 4 5 6 9 ] 1
索引位置[ 0 1 2 3 4 5 ]

第三步,当前数字1,计算出有0个数字比1小,将1放入索引0,索引0处为空,这圈完毕
排序之前[ 0 2 4 5 6 9 ] 1
排序之后[ 1 2 4 5 6 9 ]
索引位置[ 0 1 2 3 4 5 ]
第一个圈[ 6 5 1 ]完毕

第四步,取出下一个数字2,计算出有1个数字比2小,将2放入索引1处,发现它本来就在索引1处
第五步,取出下一个数字4,计算出有2个数字比4小,将4放入索引2处,发现它本来就在索引2处
第六步,取出下一个数字5,5在第一个圈内,不必排序
第七步,取出下一个数字6,6在第一个圈内,不必排序
第八步,取出下一个数字9,计算出有5个数字比9小,将9放入索引5处,发现它本来就在索引5处
全部排序完毕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经典排序算法 - 奇偶排序Odd-even sort又一个比较性质的排序,基本思路是奇数列排一趟序,偶数列 ...

哎哟张姿势了。。。。。。。。。。。。

网友E:
这种方法在硬件程序中用的多吗

楼主:
不错的排序法,非常好,第一次见。。排序还这么多门道。

楼主:
算法让计算机实现了各种功能。真是没有程序和算法,计算机一堆废铁。

网友D:
这个排序充分说明算法是灵魂